高手答题

楼主(2004-03-03):
用TD200和S7—200用在一工程上,不知何故,程序下载至PLC后工作正常,可关掉PLC电源时间长点,会出现TD200无参数块,不过只要把程序上载再下载就好的,请高手指点是何问题,问过西门子技术支持,说不出来,请高手解答,谢谢!可直接联系小生,013065967999急啊,谢谢了

网友A:
是否是电池没电!

楼主:
谢谢李老师,按照PLC的参数可以有190个小时的断电时间,此PLC没加电池的,PLC内的程序并没丢失,只是TD2OO找不到参数块啊

网友B:
PLC的程序是不会丢失的,程序上电后没有初始化吧

网友C:
PLC的程序问题。与断电无关,S7-200是FLAS ROM,不需电池。 TD200无参数,最大的可能就是初始化没作好。TD200对通讯速率要求也挺严的。TD200供电有两种,一种通过串口由PLC供电,一种由外部供电,用外部供电时,不能用带供电的串口线(四芯),应用两芯的。PLC交流电源输入端一定要接地,我个人认为交流110V给S7-200供电较好。 实际运用中发现,AC110V供电,S7-200的工作电压适应性较好,前端是AC380V变AC220和AC110的隔离变压器。S7-200标称电压是AC85-256,但现实中如果用AC220供电,对偏远的地区,夜间电压可以超过AC260V。 光电传感器的DC24V不要让PLC供电,应用开关电源供电。

楼主:
上電時看的到TD200在初始化,就是停電時間長了,會找不到參數塊,我的是用RS485供電的,并用隔离變壓器的,謝謝大蝦再說的明白些!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