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net 总线技术 (二)

楼主(2004-03-03):
Lvnet 总线技术 (二) 贰. 基本联机技术 一. 配线方法 : Lvnet 设计考量在联机时能采用集电供应; 也就是各端点除非端点取电过大否则端点设备电源由主端或是当节点供应. 因此标准Lvnet的 联机如下: 1. 电源 范围 DC7.5V 至 DC24V. 2. 信号线. 3. 地线. 4. 备用线 ( 一般可暂时可接于地线使用 ) 因此Lvnet 基本上是建议布局四蕊线, 四蕊线也是最通用且便宜的线材, 代表线是电话分机线 ( 参考照片 : http://comwap.com.tw/lvnet/pic001.jpg ) 也因为考量负载效应因此每端点负载电流因控制在 30ma. 为达成电流要求, 设计者必须使用低耗电CPU 如 Microchip PIC / EMC 系列 之低耗电CPU. 如果负载比较耗电建议另外供电. 所有端点以此四条线为基准并接使用, 可采用星状配线或接配线. 只要端点之电源供应电压尚达9V大致在传输上没什问题 ( 主电源供应端为DC16V ). 还有一重要问题 <<终端电阻>> 必须对地并接在总线约 1/2 点. 用以取得最好之组尼系数降低注波比. 二. 信号传输物理特性 : Lvnet 信号传送是采用电流方式, 这与CAN bus 是一样的, <<不论什么协议, 都必须架在传输物理特性上>> Lvnet 与 CAN bus 基本上说都是属于物理层的传输定义, 其上层之协议接口由使用者决定. Lvnet 信号定义如下 : 1. 低电位的认定为 1.2 V 以下 2. 高电位的认定为 2.2 V 以上 3. 传输波形失真度必须小于 20% 4. 传输分离折点 1.4 V 5. 有效取样点为同步信号算起 1/6 , 3/6, 5/6 6. 输入阻抗 10K 欧姆. 上述电器特性我们可以得知Lvnet 的物理电器特性非常不严苛, 因此在配线上要求并不高; 因此Lvnet 大大降低人为施工因素, 这也就是Lvnet 的精神所在, 毕竟他是出于当时恶劣环境需求设计的. 三. Lvnet传输检修 : 在检修上Lvnet 可谓站上一切锋头, 因为大概没什么传输方式比它更容易检修的. 总线传输故障大分两类, 1.尚未使用之施工配线故障 2.是完工后使用后故障 就以这二类检修方式我们来分析: 1. 尚未使用之施工配线故障 任何总现在施工上难免有些瑕疵, 比如断线或短路及传输不良 其检视方式都很简单. a. 断短路检查 : Lvnet 每只输入电阻是10K欧姆, 因此只要用指针三用表 ( 总线查修强烈建议使用指针三用表 ) 在任何一端口对地量其电阻约在 10k/n 的值左右, 过大表某路断线, 太小表示有短路, 查线上利用二分法既可. b. 传输不良 : Lvnet 传输不良检测方式, 我们可以利用一只LED来判读, 因为LED切入电压为1.6V, 我们只需在传输错误端点装置强制输出若LED亮表示信号电压够但问题出于波形恶化造成, 解决方法就是在适当点再追加一终端电阻 ( 建议值为2K 欧姆 ), 所谓是当点既是二端点传输错误的1/2处既可. 待续 ……………………… Lvnet 专用传输芯片 LV904 介绍 Lvnet 专用芯片是崁入于知名品牌 飞利浦 单芯片上, 利用其芯片之优越性来设计, 有特性如下 : 1. 8 Pin 封装 , DIP TSOOP 二型. 2. 最高传输速率 100k Bit /S. 3. 内崁 IREX BP PLC 核心, 具 PLC 操作功能. 4. 可用 IREX MAP 上传动作 并 支持 IREX CCBOM 语法. 5. 可规划为 5 I/O PLC 或是联机物理层 ( 透过串口技术 9600.N.8.1 ). 6. 低耗电, 工作电流仅 10ma. 7. 透过Lvnet驱动模块可连结 382 / 5KM 速率 5Kbit / S ( 成功案例 ) 上海智国电子 http://comwap.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