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_300间接寻址

楼主(2004-03-03):
请教各位,如何用300做个指针进行间接寻址? 还用,谁用过300的UDT(用户自定义数据块) 怎么用? 谢谢!!

楼主:
听说用语句表可以实现间接寻址 梯形图不能实现,真的吗〉

网友A:
先找本STEP7编程手册看看吧

网友B:
是的,楼上说的对. 要先定义UDT,然后在DB中引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两位本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