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晶体管输出模块的应用

楼主(2004-03-03):
FX1N-2EYT-BD是否能够接入FX1N继电器输出的主机,从而实现二点的晶体管输出。晶体管输出脉冲是否能达到100K以上?

网友A:
可以发出脉冲给伺服电机么,请回答.

网友B:
FX1N-2EYT-BD可以接入FX1N继电器输出的主机! 2个晶体管输出脉冲可同时达到100K!

网友C(2007-08-31):
FX1N-2EYT-BD输出模块中的晶体管可以更换,在哪里可以购买?
谢谢!

网友D(2009-09-19):
那怎么编呀    我原来用PLSY    可是用了之后  它不能把M8116写进去呀

网友E:
用FX1N-2EYT-BD是不能发脉冲的,只有晶体管输出型的Y0和Y1两个端子可以发脉冲。

网友F:
晶体管输出型的触点能发出100K的频率么?么听说过。

网友E:
FX1N晶体管输入出型PLC通过PLSY,PLSR,DRVA,DRVI,ZRN,PLSV等指令可以使Y0,Y1发脉冲,最大输出脉冲频率1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