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饲服电机对数据采集的干扰

楼主(2004-03-03):
我在使用凌华ACL-8112HG 数据采集卡采集一个0~0.5V的电压信号时,由于系统中有饲服电机。采集到的信号不稳定,会有0.01_0.02V的漂移。将饲服电机的电源线和信号线断开后,该现象立即消失。我用的是双端法。后来在采集卡上加了一个滤波电容,情况好一些,但是不能避免。请各位指教,如何才能去除这个干扰?

网友A:
伺服电机的干扰主要来自伺服驱动器,试试把驱动器远离采集卡,或者把伺服驱动器屏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