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与MODICON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04-03-03):
各位大侠: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将西门子S7-400及MODICON 434-12 PLC 和三台上位机连接起来进行通讯,不知道如何下手,还请做过的朋友多多帮忙!在这里先行谢过了! 请提供通讯模板的型号和相应的软件。

网友A:
直接上以太网

楼主:
相应的软件型号,另外我上位机监控软件想采用INTOUCH,不知可否,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可以,直接找INTOUCH就行了

楼主:
请楼上的能说明具体一点吗?在PLC端上以太网需要那些设备,在工控机端呢?在工控机端可否采用采用普通的集线器和普通的以太网卡?

网友A:
具体型号你自己查吧 走以太网普通的应该可以,INTOUCH应该把协议作好了

网友B:
MODBUS_TCP/IP第七层应用层协议同SIEMENS TCP/IP是不同的,无法直接PLC对PLC进行通讯,可考虑配置SIEMENS, CP441+MODUBS可选软件同MODBUS通讯

网友C:
TO 郑:您说的很对。但这样通讯是否还要编程序,是否OPC好点? 请您指正! 敬轩盼复

网友B:
OPC可以,但有点复杂,SIEMENS CP441的MODBUS选件软件包比较简单,它的核心就是把CRC校验发到了报文底层

网友B:
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