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的问题

楼主(2004-03-03):
请问谁有FX2的使用说明书,或者你知道该型号的PLC的掉电保持数字寄寸器使多少。因为我想用触摸屏上的数值输入按钮对寄存器D进行数值输入.

网友A:
FX2系列PLC一般用寄存器200个,D0~D199 锁存用寄存器800个,D200~D999(16位)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E-mail: CHINALXL@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