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干扰

楼主(2004-03-03):
如何判断变频器所受的干扰是在输入端还是在输出端?这两种干扰的处理该如何区分处理?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网友A:
干扰大多是无线的!

网友B: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电源滤波器,一般加在输入就可以了。变频器的干扰我碰到好多情况,就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但是滤波器的成本很高哦,还有其它的改进方法吗?加RC电路不行的吗?

网友C:
变频器所受的干扰主要有两种:1、传导干扰主要是电源干扰就采用进线电抗器或滤波器,同时防止变频器干扰电源。2、辐射干扰:信号输入端子感应电压干扰可以采用C滤波和调整输入滤波时间。或者空间电磁对变频器的干扰主要是采用金属壳屏蔽接地方式解决(一般都是变频器干扰其他仪表,很少变频器被空间干扰)。

网友D:
楼上的知识面果然广!总结的很好!

网友E(2007-04-20):
我也补充一点,滤波器或电抗器加在输入端是为了电网噪声干扰到设备,同时也可以防止设备发出的噪声(谐波等)干扰电网;在输出端加是为了防止变频干扰到电机或甭等设备,滤除高次谐波,防止电机震动,漏电流增加,机壳升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