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的PCI9118数据采集"

楼主(2004-03-03):
以前我们采用ISA总线的数卡A823和8112PG,它们具备定时中断采样的功能.现在换成PCI总线的数卡,虽然也有内部的定时器但无法实现精确的定时采样.知道者请告之,谢谢!!!

网友A:
PCI-9118可以利用卡上的晶振用DMA方式定时采样,例如以330KS/s每秒的速率采样.你要求的精确定时是指按制定采样速率采样吗?这样是可以的.如果要求PCI9118按类似于 DOS下中断服务程序一样的方式采集数据,需要另外配一块定时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