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数据卡菜鸟问题

楼主(2004-03-03):
导师说想要一块数据卡,要求是从外部接受数字电流表的信号到pc,然后pc反馈给电源,以此用反馈的电流控制输出的电压。无奈我们对数据卡一片空白,请教各位大虾用什么牌子的比较好,可能要多少钱?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外部数字电流表提供什么样的信号给PC? PC反馈什么样的信号给电源? 反馈的电流怎样控制输出的电压?

楼主:
电流表想用hp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号啊 反馈给电源的应该是用pc上的RS232接口吧 控制的想用软件,就是设个上下限值。 对这方面真是不太懂,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