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怎么样备份西门子OP15A的应用程序

楼主(2004-03-03):
现有一正常运行的OP15A,现在想把里面的程序备份出来,再装入同型号的另一台OP15A中,怎么操作,需要什么软件和电缆.谢谢各位!

网友A(2009-03-05):
备份:将OP中的系统及组态以映像文件的方式上载到PC中,此文件可下载到同型号OP中,但不能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修改。类似于PC的GHOST备份文件。
OP7,17,37及其后的其于WINDOWS系统的OP均支持备份操作,之前的OP5,15等型号不支持备份操作。
备份通过PROSAVE软件实现,此软件为PROTOOL软件的一个组成部份,也可独立安装。
备份时启动PROSAVE软件,联接OP与PC间的通讯电缆,将OP切换到TRANSFER状态,软件中选择正确的端口,启动UPLOAD操作,即可将OP中的内容备份到PC中。
备份过程需要较长时间,请耐心等待。

网友A:
也是别人告诉的,我还没有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