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问

楼主(2004-03-03):
变频器三相输出电流和电压都不平衡,负载大时报警停车,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世缺相吧!

网友B:
电机多大?? 量一下电机有没有缺相或接地等情况。 好像2.5kw以下小电机有时会报警!!如果电机正常,把报警取消吧 电压本来就不平衡啊

网友C:
什么品牌的 可以打13905058567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