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中的对偶编码问题

楼主(2004-03-03):
各位大虾,请教一下步进电机与PLC连接时的对偶编码输入是个什么样的概念?转换成所需脉冲数的具体算法如何?不胜感激!!

网友A(2006-05-24):
我也想知道
希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B:
步进电机与PLC连接?呵呵,应该是步进电机驱动器与PLC连接吧?

什么对偶编码输入?哪里来的这么个高深怪异的词汇,不会又是哪篇论文里的吧,呵呵,PLC和步进驱动连接只需要一路方向和一路脉冲信号(或一路正转脉冲一路反转脉冲)就可以了,何来编码?

是不是写论文都需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呢?...呵呵,哪天我也写篇论文,关于我和老婆生孩子的,起个名字叫<论人类的基因重组之发展状况>,呵呵,嘿嘿,哈哈...

网友C:
"对偶编码输入"
太高深了,不懂

网友A:
呵呵
是啊
是论文里的
我也没办法
做毕业设计
老师要求

网友D:
对偶码实际是起定位作用的 它与脉冲的个数是对应的

网友E: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算法我到是知道
N=Ψ*S/360°
Ψ是角度
S是每旋转一周的步数

网友F:
"对偶编码输入" 百思不得其解,是否乃 "光耦编码输入" 耶?

网友A:
应该不是把

网友A:
好象是用拨位开关直接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