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M 通讯专题

楼主(2004-03-03):
MODEM 通讯专题 电话网络通讯在当前工业控制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很多野外作业不适合有人看守,或者说,控制现场离控制中心的距离超过了本地通讯的范围,为了能达到同样的监视和控制目的,就可以借助于程控电话网络,来远程采集各种设备的工作信息。 要实现远程采集的目的,您必须使用调制解调器,当前的电话网络还是模拟信息的传输,调制解调器能将数字信号调制成一定频率范围的模拟信号,通过电话线路传输到目的地,目的地的解调器能将模拟信号转换成还原成数值信号,并转交给一些智能设备如智能仪表,PLC,变频器等。 MODEM通讯的一般过程 由于远程MODEM直接连接在设备上,当要连接远程设备时,必须先拨电话呼叫对方, 待电话拨通,这时通讯连接线路建立,之后的通讯过程就类似与本地通讯,只不过远程通讯时你发送的数据信息必须通过程控交换网络,最后几经周折达到远程设备。 通常MODEM出厂设置中,只能检测线路的振铃音,但不能摘机自动应答,而远程设备也不能完成人的摘机应答工作,所以必须在MODEM本身想把办法,还好现在的MODEM都能事先设置成自动应答状态,可以设置成当检测到一声振铃音就自动应答,使呼叫过程顺利进行,最后建立电话连接。 因此在开发和调试远程MODEM通讯设备时,必须实现将远程MODEM初始化,并保存设置的通讯参数,例如,某设备的通讯参数是:波特率4800bps,8位数据位,偶校验,1位停止位,这时就必须将连接设备的MODEM初始化成自动应答方式,并且能将通讯参数自动设置成和设备相同的状态。这些参数必须在MODEM上电时自动设置,而且不能在掉电后丢失,所有这些功能MODEM都具备。 如何将MODEM初始化成远程MODEM 这些功能设置可以通过MODEM提供的AT指令来实现 因为每项功能设置格式都必须以字符AT开头,所以AT指令由此得名。 “AT&F”+ Chr(13):调MODEM的出厂设置 “ATE0”+ Chr(13):关闭字符回显 “ATS0=2”+ Chr(13):将MODEM设置成自动应答,当MODEM检测到线路上的振铃音时开始计数,当有连续两声振铃音,则MODEM自动摘机,响应呼叫。 “AT&W0&W1”+ Chr(13):将当前的设置保存到出厂设置0和1中,因为写AT指令时,必须打开一个串口,而打开串口必须设置波特率和其他通讯参数,所以在执行“AT&W0&W1”+ Chr(13)时,就将这些参数写到了出厂设置0和1中。 “AT&Y0&Y1”+ Chr(13):当MODEM在上电时自动调用工厂设置0和1,这样就能保证每次上电恢复我们预先设置的参数。 如何拨通电话 当发送“ATD”+ 电话号码 + Chr(13)时,MODEM就开始拨号,拨号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拨号的过程中可以不断读取MODEM的CD指示灯的状态,当电话拨通后CD指示灯会点亮。并返回“CONNECT + 波特率”的信息。 若对方MODEM不能摘机,则返回 “NO DIALTONE”,CD指示灯灭 若对方电话正忙,则返回 “BUSY”,CD指示灯灭 如何挂电话 当电话拨通后,MODEM不再接收AT指令,要使其回到命令状态,则必须发送“+++”信息,使MODEM回到命令状态,然后发送“ATH”+ Chr(13)则可以挂断电话 如何通过MODEM发送信息 当电话拨通后,MODEM能自动将串口发送缓冲区中数据信息通过电话线路传递给对方MODEM,对方MODEM在将信息传递个设备,而MODEM也会将设备返回的信息回送个计算机的缓冲区中,整个过程自动完成,所以你不必担心您的信息是否能发送出去。 希望大家共同进步啊,高手的帮忙挑毛病,像我这样做好学生就要一起努阿,呵呵:}

网友A:
Support! 希望飞宇多发些好文章阿

网友B:
有没有办法利用组太程序通过两台Modem同时分别从两个点接收数据? 系统是Win98,需要从接收点拨号。

楼主:
我用过MCGS+modem电话拨号采集数据,挺方便的。 驱动也是免费的。MCGS+天辰仪表方案挺方便的。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声明:我没有做广告:}

楼主:
我接触底MODEM各家的AT指令不尽相同,各家都不一样,具体参照各家的AT指令说明书,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C:
使用modem通讯方式能解决很多现场的实际问题,谢谢老兄能给出这篇文章,欢迎有更多的文章问世!只是,能否在理论基础上,给出更多的实际应用案例来!特别是和不同设备间的通讯:工控机、PLC、仪表、组态软件、变频器等。谢谢!

网友D:
请问各位高手,哪些品牌型号的MODEM可以支持PLC远程通讯?特别是OMRON PLC?

网友E:
support ! 谢谢版主! 收益非浅!

网友F:
MODEM拨通后,计算机发送数据就自动挂断。将串口拔下,MODEM就挂机。

网友G:
我看到的AT命令好象同上面不同呀 我这次作的毕业设计是通过GSM中的SMS技术将现场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控制中心,所要用到AT 命令是那几个

网友H(2004-04-16):
根本没有上面说的那么简单,首先:1、要选择合适的MODEM,一般的MODEM肯定不行,不信你试试。2、双方的MODEM需要设置许多参数,否则别想成功。3、500元以下的MODEM免用。

网友I:
用猫搞通讯,还不如不上,用不住,在学校的实验室高高试验,教授骗骗学生还凑合用。

网友J:
永宏PLC可以支持多种通讯形式进行远程通讯,用TCP网际网络或MODEN连接,方便快捷,不妨试试,对MODEN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K:
天工组态软件怎样和adam4017通讯?

网友L:
啊,我的modem怎么不行?主叫是内猫,远程是外猫,拨通后,远程外猫自动摘机,可是一会就自动挂机,主叫内猫于是重新拨叫,如此循环重复,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AT命令可以解决,接通后自动挂机的问题?请高手赐教,谢谢了

网友M(2004-06-15):
PLC与变频器如何通讯

网友N:
我用Fx2n-232BD与MODEM通讯,组态用的是MCGS,每次通讯时,只是握手就是连不上,如果把Fx2n-232BD与远程MODEM的连线断开后再连上,马上就能通讯。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O:
我公司做的工业MODEM一般都是用在石油,电力等远程传输通讯上,不过价格要比普通MODEM贵些的

网友P:
lts,你好,MODEM 断线后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断开的

网友P:
请问MODEM可不可以设置成根据时间间隔自动拨号,比如3小时拨一次,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Q(2004-07-19):
请问除了进行远程信息的采集,可以不可以进行远程控制?如果要控制远程的电磁阀动作是不是主机通过网络与plc通讯控制?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R:
TO:王来印 你远程猫接的PLC的话你要注意设置DTR信号,我上次也是拨通后PLC侧自动挂机,后来将此猫设置忽略DTR即可。

网友S:
谁用过西门子MC35I modem,它和S7-200组成远程modem,本地用电脑内致modem,它们之间怎么实现远程维护(现在的问题是本地modem拨通远程modem时,远程modem不应答).

网友T:
我现在正在设计modem,那位仁兄能给点意见,我用的芯片是m6927.谢谢

网友U:
MCGS+天辰仪表 MCGS+modem电话拨号采集数据 很感兴趣 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 resfy@21cn.com

网友V(2004-09-11):
用honeywell的EBI就可以进行分时间段呼叫

网友W(2004-10-11):
我们单位用现在用很久以前的模拟modem进行变电站监控,现设备老化,继续更新! 哪位大师能提供产品或解决方案,不胜感激! 樊文照msn:finnce@msn.com,Email:finnce@163.com,QQ:12688388

网友X(2005-09-22):
很好,我谢谢你,有意yjjlqy@163.com

网友U(2006-02-24):
挂不断是怎么回事?

网友Y(2008-06-04):
请问19楼大侠,您232BD与猫的连线怎么做?谢谢

网友Z:
接着忽悠!

真正的主宰:唐山平升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网友AA:
最基本的知识。有些已经不适用了。

网友AB:
需要专业的工业自动化产品广告设计请进www.globalvh.com

网友AC:
这个需要顶下,嘿嘿,不错呢 ,非常实用!

网友AD:
有用到MODEM进行远程通信的可以一起交流,;)

Saro系列无线传输设备 :GSM Modem, GPRS/CDMA DTU , EDGE Router.

厦门桑荣华中区: 王 伟
联系电话: 027-65078524/15827090996
在线交流: QQ: 352650037 MSN: w123wwei@hotmail.com
电子邮件: wweitree@126.com
公司网站: http://www.sangrong.com

网友AE:
这个还不懂,向高手们学习!

网友AF(2009-11-05):
我想问一下高手,有没有使用MODEM通过电话长途拔号接入局域网的办法?并且又方都不连接串口.

网友AG:
目前可以通过无线VPN路由器接入局域网,试用的是以太网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