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肯求帮助-松下伺服问题

楼主(2004-03-03):
本人已经买松下伺服电机和驱动,不知是不是必须要买控制器?(如果要买,那一家产品最具性价比?)看到其驱动器有232串口,可直接联PC机,不知是否可以由此直接控制?有没有人用232串口来控制?如何控制?谢谢!

楼主:
控制器要根据你的控制方式和控制要求来选,定位控制你要选数字信号输入的控制器,速度、力矩控制方式你要选模拟量输入的控制器,松下伺服驱动器内部还为客户提供了4档内部速度。驱动器上的232接口是用来通讯用的,你可以在线读取驱动器的参数值并做一些参数的修改。在实际应用中,用PLC的通讯口的方式居多,你要想使用必须有松下伺服的通讯协议。

楼主:
谢谢大侠回帖!想继续请教:本人主要是用控制位置,如果选控制器那么也就是选择数字信号输入的! 但是我主要是想不用控制器,在VC环境下编程通过串口来实现直接给驱动器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但是有人提到在WINDOWS下多任务执行过程不全部由 VC 控制,脉冲不会连续不间断输出。不知道是否如此。 我不用PLC来控制,我选择的是50w,0.16NM的小惯量机型,您说如果知道松下伺服的通信协议,就可以在VC环境下直接用串口发脉冲控制驱动?

楼主:
如果楼主真的要这样做,建议看看怎么写驱动程序。只写一个用户程序要实现这样的功能,小弟认为是不可能的,毕竟98或者2000只是一个桌面办公系统,不是实时系统,而设备驱动程序则比普通用户程序要接近底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