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气气体流量如何测量?

楼主(2004-03-03):
氢气气体流量如何测量?

网友A:
www.kem-kueppers.com.cn kvc and kvm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否有防爆要求,我可以推荐一些产品但是,不知道你的否对输出信号有要求否 zhang-lixin@163.com 13355335023 0533-3814766

网友C(2009-05-23):
我用过多种仪表测量氢气流量都不理想请赐教选何种型号      压力0.02mPa   常温 0-300Nm3/h  4-20mA输出

网友D:
楼上,个人建议你用热式原理的。你大概是50管径的吧,进口的七八万左右,国产的2万左右。效果当然是进口的好了。没有测量死区,量程比大100:1。

安先生 010-58296057  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