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有谁用过S7-400的CP441-2自己编过和具有MODBUS协议的仪表通讯?

楼主(2004-03-04):
有谁用过S7-400的CP441-2自己编过和具有MODBUS协议的仪表通讯? 强调的是:CP441-2没有硬件狗,自己编写,谁做过,或者怎么做! 请教大家

网友A:
我用过CP341 Modbus Master的通讯编程,是同组态王通讯,我的联系wenggenchun@163.com

楼主:
to ipc: 怎么联系你,详细说说? 也希望大家给予帮助,谢了!!

网友B:
过程很简单,难的是用PLC指令计算校验码。

楼主:
TO 小沟: 你应用过吗?

网友C:
主要用循环及移位指令。

楼主:
大家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C:
先在网上找MODBUS协议。

楼主:
MODBUS协议。已经有了,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做?

网友D:
生成CRC-16校验字节的步骤如下: ①装如一个16位寄存器,所有数位均为1。 ②该16位寄存器的高位字节与开始8位字节进行“异或”运算。运算结果放入这个16位寄存器。 ③把这个16寄存器向右移一位。 ④若向右(标记位)移出的数位是1,则生成多项式1010000000000001和这个寄存器进行“异或”运算;若向右移出的数位是0,则返回③。 ⑤重复③和④,直至移出8位。 ⑥另外8位与该十六位寄存器进行“异或”运算。 ⑦重复③~⑥,直至该报文所有字节均与16位寄存器进行“异或”运算,并移位8次。 ⑧这个16位寄存器的内容即2字节CRC错误校验,被加到报文的最高有效位。

楼主:
看来这样应用的人比较少?没人知道!

网友E:
以前有人问过,我回答过。我用CP341与HONEYWELL TPS通信,在荆门PP项目应用多年,效果不错。我的电话:0310-7189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