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ode builder新旧版本的问题

楼主(2004-03-04):
有人用过新的node builder 3.1吗? 以前我只用过lonbuilder。对node builder不熟悉。我现在这里有的还是只有4张软盘的那个版本的node builider。用这个版本的nodebuilder要连接PCNSS卡,但是我还有一张node builder 3.0的安装软件,没有硬件。如果我用nodebuilder 3.0的这个软件,能否用以前老版本的nodebuilder硬件,是不是可以不用PCNSS卡,而改用PCLTA卡呢? 新的node builder 3.1都包括什么硬件和软件呢?我们准备买新的node builder 3.1,想了解一下情况。 谢谢!

网友A:
请教:Nodebuilder 3.0开发工具需要多少money?大概就行!!

网友B:
硬件: (1)ltm-10a lontalk node (2)Gizmo4 i/o board (3)电源 软件: (1)lonmaker for windows 3.1 (2) nodebuilder 3.0 (3) lns dde server2.1 大概要6万左右。

网友B:
另:新的NODEBULER3是不需要使用 PCNSS卡的,用PCLTA-10(20)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