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net 总线技术 (三)

楼主(2004-03-04):
Lvnet 总线技术 (三) 三. 联机传输 Lvnet 联机传输基本四大功能 1.传送资料 2.接收资料 3.冲突排程 4.强占总线 其依处理上我们就此说明, 因为ISO第四层以上是属于攻层协议, 在此我们并不说明,我们仅以ISO模型第三层以下说明 1. 传送资料 – a. Lvnet传送资料时第一先必须先宣告本身是属于上次仲裁旗标; 如果他是第一次传送他必须清除此位; 如果他是上次仲裁出局的装置他可以设定此仲裁旗标已取得叫优先的仲裁阶级. b.接下来装置必须宣告传送方式, Lvnet传送方式有 路由模式; ; 紧急模式 ; 广播模式; 标准模式 其也决定装置取得总线优先权的阶级. 其阶级如上数依序排列, 我们将此四种模式说明: b1. 路由模式 – Lvnet 因为设计目标为让低阶CPU 能崁入使用, 因此他必须降低装置CPU对总线变化的探寻时间, 因此理想的Lvnet部线方式因该是区块模式; 也就是说尽量将长互相连络装置在一路仲裁线上. 但往往也有可能装置必须向另一区块传递资料, 此时他将对路由发送资料并由路由转发. Lvnet的 设计上路由最多为255路, 有关路由在转发的说明我们将在后面叙述. b2. 紧急模式 – 紧急模式能提升装置传送的优先权, 但也会迫使被指定接收的装置会放弃目前做的任何一件事并马上对该传送做出正确反应, 因此使用上必须特别注意. b3. 广播模式 – Lvnet支持广播模式; 因为擅用广播模式也是降低发送装置对总线的探寻时间 ( 相反的他会造成其它装置对总线的探寻时间 )他使用广播模式会让所又装置一起对总线反应, 但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广播模式不一定能让所有装置能无误的接收到资料. b4. 标准模式 – 标准模式既是一般装置对装置的传送. Lvnet 对装置传送是百分之百一定使命必达, 但注意其传送之有效期间是由装置本身自身的传送定时器决定, 因此在决定传送定时器时间必须详加推算. 2. 接收资料 – Lvnet 促使装置对线上有所反应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a.装置本身是闲置模式 b.总线有一净空时间被装置认同 c.总线目的为装置本身地址 下列我们就此说明 a. 装置本身是闲置模式 – 这又必须知道Lvnet的设计是考量低阶CPU崁入的环境, 因此Lvnet允许被呼叫的装置本身能先处理自己的事, 除非被呼叫装置有多余的时间能不断探寻总线净空时间, 并发觉此次传送是属于紧急模式; 否则被呼叫装置允许自己先完成目前工作. 这对传送装置而研究室他无法获得响应而必须在传送依次. b. 总线有一净空时间被装置认同 – Lvnet线上装置必须养成一良好习惯; 那就是必须常常探寻总线净空, Lvnet的 总线净控时间非常短, 设计的时间为二个Bit传送时间; 换句话说如果在10Kbit 传输率上我们只需探寻200us既可认定应是<<总线净空时间>>. c. 总线目的为装置本身地址 – 当被指定的装置已进入接收模式时, 他必须检查至接收位置是否为装置本身地址, 如果事则他本身将对总线做出反应, 让传送装置知道本身已准备好可以继续传送, 如未反应也可促使传送装置自总线退让, 让其它装置使用总线. 待续 ……………………………………………………………..IREX 刘永智 Lvnet 专用传输芯片 LV905 介绍 Lvnet 专用芯片是崁入于知名品牌 飞利浦 单芯片上, 利用其芯片之优越性来设计, 有特性如下 : 1. 14 Pin 封装 , DIP TSOOP 二型. 2. 最高传输速率 100k Bit /S. 3. 内崁 IREX BP PLC 核心, 具 PLC 操作功能. 4. 可用 IREX MAP 上传动作 并 支持 IREX CCBOM 语法. 5. 可规划为 10 I/O PLC. 6. 低耗电, 工作电流仅 10ma. 7. 透过Lvnet驱动模块可连结 382 / 5KM 速率 5Kbit / S ( 成功案例 ) 上海智国电子 http://comwap.com.tw

楼主:
3.冲突排程 – Lvnet 总线冲突有二种状况引发, 一是传送冲突 一是破坏冲突 另一为噪声冲突, 三者之差为一为自然率产生冲突另一为刻意产生冲突至于噪声冲突来源既是干扰造成, 我们依下说明: a.传送冲突 – 引发原因为二个以上装置, 均在检验完一个净空周期后同时开始发送资料, 其有共有十一处冲突点, 分别如下: a1. 再仲裁旗标 (1) 上次退让装置享有优先 a2. 传输模式旗标 (2,3) 路由>紧急>广播>标准 a3. 传送装置本地地址 (4-11) 地址低享有优先权. b.破坏冲突 – 引发原因是某一装置被预设最高优先权, 当他要求发送时持续将总线拉成”H”二个以上传输Bit周期, 用以造成总线破坏让大家全部离线, 进而提前让总线净空进入主导权. 退让后装置必须回到起点重新检验1 又1/2净空周期后再进入总线 c. 噪声冲突 – 传输过程中, 总线遭遇干扰达1/2Bit周期将会引发ERROR而采取退让, 退让后装置必须回到起点重新检验2净空周期后再进入总线. 任何因冲突而引发的 退让均会设定<<再仲裁旗标>>以利再进入时取得优先权, 这与CAN bus 是最大不同, 因为它能避免过低优先权地址也享有传送机会. 4.强占总线 – Lvnet他具有强占总线机制, 这与刚说过破坏冲突是一样的, 但它最大差别是引用最高权限地址而不是装置本身地址, 目的是让自己拥有百分之百的优先, 强占总线在总线上可以说是最不负责任的传送, 除非有必要要不然不建议使用. 强占总线传输模式是使用路由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