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SM/GPRS Modem的天线问题?

楼主(2004-03-04):
请问: 如果GSM/GPRS Modem应用在船上,会不会因为船体产生屏蔽作用而收不到信号呢??? 难道还要把那么小的天线引到外面吗?

网友A:
天线有很多种的,可以看你的具体要求了。 有兴趣了解,可以联系我们 021-50805627-818

网友B:
我有在船上实际测试过。如果在甲板下会出现信号不稳定现象,但还不至于没信号。在甲板上就不会受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