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的premium PLC的I/O驱动是什么?

楼主(2004-03-04):
用ifix与施耐德的premium PLC通讯,premium PLC的I/O驱动是什么?

网友A:
Ifix Drive Index: "A30" "\7x\A30" "ABB Kent-Taylor MOD 30 v7.13b" "NT" "ABC" "\7X\ABC" "Allen-Bradley Cyberlogic DHX 7.21a" "NT" "ABD" "\6X\ABD" "Allen-Bradley Half Duplex v6.12b" "NT/95" "ABH" "\6X\ABH" "Allen-Bradley Data Highway v6.15c" "NT/95" "ABR" "\7X\ABR" "Allen-Bradley RSLinx 7.22t" "NT" "ADM" "\6X\ADM" "Azonix uMAC v6.00f" "NT/95" "APX" "\6X\APX" "MOORE APACS v6.31c" "NT" "BR3" "\6X\BR3" "Bristol Babcock v6.30n" "NT/95" "EGD" "\7x\EGD" "Ethernet Global Data 7.10" "NT" "EIM" "\6X\EIM" "Honeywell EIM 620 v6.20d" "NT/95" "EUR" "\6X\EUR" "Eurotherm 800 Series v6.00g" "NT/95" "FSH" "\6X\FSH" "FSH (Fisher Rosemount Systems CHIP) Driver Rev. 6.10e" "NT" "G90" "\6X\G90" "GE-Fanuc-SNP v6.01d" "NT/95" "GE6" "\6X\GE6" "GE-Fanuc-CCM2 v6.01a" "NT/95" "GE9" "\7X\GE9" "GE Fanuc Ethernet Series 90 v7.15j" "NT" "GEF" "\7x\GEF" "GE Fanuc I/O Server 7.11" "NT" "GIO" "\6X\GIO" "GE-Fanuc-Genius v6.01" "NT/95" "HIT" "\6X\HIT" "Hitachi S10 Ethernet v6.00" "NT" "I3E" "\7X\I3E" "IEEE 488.2 I/O Server 7.11" "NT" "IPC" "\6X\IPC" "Honeywell IPC 620 v6.00b" "NT/95" "ITM" "\6X\ITM" "Intermec Barcode Reader v6.01b" "NT/95" "JYC" "\6X\JYC" "Johnson-Yokogawa YS 100 v6.00b" "NT/95" "M32" "\7X\M32" "Moore 32 I/O Driver 7.11d" "NT" "MB1" "\7X\MB1" "Modicon Modbus I/O Server v7.13f" "NT" "MBE" "\6X\MBE" "Modbus Ethernet v6.10l" "NT" "MBR" "\6X\MBR" "Modicon Modbus Remote v6.04m" "NT/95" "MEL" "\7x\MEL" "Mitsubishi MELSECNET v7.11a" "NT" "MIE" "\6X\MIE" "Mitsubishi Melsec-A Ethernet v6.10c" "NT/95" "MIT" "\6X\MIT" "Mitsubishi A Series v6.10a" "NT/95" "MMP" "\6X\MMP" "Modicon Modbus Plus v6.13" "NT/95" "MOA" "\7X\MOA" "Moeller Sucom-A I/O Server 7.11" "NT" "MSA" "\6X\MSA" "MSA DAN System v6.01n" "NT/95" "MT1" "\6X\MT1" "Met One I/O Driver v6.01a" "NT/95" "MTL" "\6X\MTL" "Metler Weighing Terminals v6.00a" "NT/95" "MX1" "\7x\MX1" "MAX1 DCS v7.12b" "NT" "OMF" "\6X\OMF" "OMRON Fins v6.22a" "NT" "OMR" "\6X\OMR" "OMRON COM v6.01d" "NT/95" "OP2" "\6X\OP2" "OPTO22 OPTOMUX v6.01d" "NT/95" "OPC" "\7X\OPC" "OLE for Process Control Client 7.21h" "NT" "OPM" "\6X\OPM" "Opto22 Mistic v6.00j" "NT" "OPX" "\6X\OPX" "Opto22 Mistic v6.21b" "NT/95" "PDN" "\6X\PDN" "PLC DirectNET DL405 v6.00a" "NT/95" "RAM" "\6X\RAM" "Reliance AutoMax v6.01c" "NT" "REA" "\6X\REA" "Reliance Automate v6.00a" "NT/95" "ROC" "\6X\ROC" "Fisher Remote Op Controller v6.20m" "NT/95" "S2G" "\7X\S2G" "SECSII/GEM I/O Driver 7.11" "NT" "S_7" "\6X\S_7" "Siemens Simatic S7 v6.10e" "NT" "SDE" "\6X\SDE" "Square D PLCs v6.10b" "NT" "SH1" "\6X\SH1" "Siemens H1 v6.21a" "NT" "SIE" "\6X\SIE" "Siemens 3964R v6.00e" "NT/95" "SM2" "\6x\SM2" "SM2 - Sim Driver 2 v6.00a" "NT/95" "SL4" "\7X\SL4" "Siemens Layer 4 v7.11" "NT" "SQD" "\6X\SQD" "Square D SY/MAX v6.01a" "NT/95" "SYL" "\6X\SYL" "Square D Sylink v6.01a" "NT" "TBP" "\6X\TBP" "TI Transparent Byte Protocol v6.30c" "NT/95" "TIA" "\6X\TIA" "Tiway Unilink Adapter Ver. 6.11a" "NT/95" "TID" "\6X\TID" "Texas Instruments Direct v6.11c" "NT/95" "TIE" "\6X\TIE" "Texas Instruments v6.10c" "NT" "TIH" "\6X\TIH" "Texas Instruments Highway v6.02" "NT/95" "TTS" "\6X\TTS" "Toshiba Prosec T-Series v6.01a " "NT/95" "TUT" "\6X\TUT" "TUT Driver Rev. 6.07" "NT/95" "UDC" "\6X\UDC" "Honeywell UDC Controllers v6.03a" "NT/95" "WDE" "\6X\WDE" "Woodward Ethernet Rev. 6.01" "NT" "WIM" "\6X\WIM" "Westinghouse Driver Rev. 6.03b" "NT" "YKG" "\6X\YKG" "Johnson-Yokogawa DARWIN v6.01" "NT/95"

网友B:
你是那种通讯方式,我手头有MMP,

网友C(2004-12-19):
能给我一份MMP吗?我太感谢你了. 邮箱:wangzp@kidco.com.cn

网友D:
可以找我 以上邓工列表的驱动我也有

网友D:
可以联系我 zcl283@163.com

网友E:
楼上的大哥们,能不能发给我一份MMP的驱动,不胜感激!!!! fzt-1979@163.com

网友F(2005-03-14):
施耐得 Quantum PLC 通过以太网与IFIX连接,采用什么驱动?

网友G:
楼上的,你说的那种情况当然是使用MBE了!

网友H(2006-01-09):
mmp,mbr,g90等我有现成的,如果有人要发信息给我

网友I(2019-01-19):
引用 网友H:
mmp,mbr,g90等我有现成的,如果有人要发信息给我

你好,有和欧姆龙的OMR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