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如何以BCD码设置和显示OMRON PLC的DM区?

楼主(2004-03-04):
OMRON PLC中的DM区使用BCD码,但使用iFix设置和显示时会自动进行十六进制转换,是否有简单的方法直接设定而不要转换,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我也遇上同样问题了 只好自己做了个转换函数用在VBA里,真是没其他好办法。 请高手出来指教一下

网友B(2008-01-16):
真的希望有高手可以帮助一下  我也遇到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