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往复式计量泵的流量脉动?

楼主(2004-03-04):
各位高手: 请问如何消除往复式计量泵的流量脉动?

网友A(2004-04-05):
完全消除比较困难,可以通过添加阻尼器达到5%—10%的流量稳定度,具体怎么解决可以和我联系,电话:13337727987

网友B(2006-06-21):
我公司有专门做计量泵、加药系统的控制附件
、有脉冲缓冲器、搅拌器、安全阀、背压阀、注射阀、Y型过滤器、流量标定管等]让你的计量泵在完美的状态下工作。

网友C:
同意2楼的
在出口那里加个稳流器,但是效果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