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压力开关求助

楼主(2004-03-04):
泵前压力低于0.1kg/cm2停泵,高于3kg/cm2停泵,请大家给选一种压力开关。

网友A:
我這能幫你解決,非常好用精度也很高,帶顯示。021-64793899 徐先生

网友B:
可以采用两个压力控制器和一个溢流阀试试!其中一个压力控制器控制压力到达第一个压力点发出停泵指令,另一个压力控制器和溢流阀控制泵的压力,使得泵的压力不能过高,到达第二个压力值自然停泵,而且压力值均可以自己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