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连接!

楼主(2004-03-04):
我用FX2N接步进电机驱动器,他的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都默认TTL电平驱动,是不是说我要输出2.4V 才能让他改变方向和驱动?(因为TTL电平是>2.4V为1 <0.5V为0) 我用的驱动器有四个接头:pul+(+5v) pul-(pul) dir+(+5v) dir-(dir) 我应该怎么和COM Y0 Y1接?

网友A(2004-08-22):
你那样做肯定不行 我公司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在国产品牌里。质量最好(全部是进口 器件,包括接线端子),外观精巧跟进口产品不相上下,细分可达 200细分.高速特性好,性能稳定可靠。价格适中不是最便宜。品种齐全,两相混合式和三相混合式客户反应非常好。不信可参观 WWW.ZCTQ.COM 或电话 :01062610023,62610029 徐生

网友B:
TO Litrous: 你的方法是可以的,我就怎么用过。脉冲和方向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光耦,TTL电平就是(0~5V),超过5V需加限流电阻就可。接线方法是:将5V电源的正端接到pul+(+5v)、dir+(+5v)上,pul-(pul)解Y0,dir-(dir)接Y1,5V电源的地(GND)解COM1(就是Y0、Y1的公共端子。如果你是控制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话,你最好将驱动器设置成双脉冲的模式,Y0控制正转,Y1控制反转,很容易。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给我发邮件等。

网友C:
micke你好!   我现在也在做相同的事情,可是我需要带三个步进电机,可FX2N只有Y0和Y1能产生高速脉冲,我该怎么处理,请指点.

网友D:
最好选用晶体管输出的PLC。FX2N—xxMT,请注意三菱输出是NPN型的,一定要和步进驱动器配合好,脉冲输出时请用Y0,Y1,方向控制用别的电平信号!!!根据情况看,你的信号是有源的,即PULS+与PULS-之间已有5V电,可量一下,千万慎重,不可乱加外部电源。 你的驱动器是否已供电源,一定要高清楚再动手,不要搞坏驱动

网友B:
TO:ANDYSBI 如果你的三个步进电机动作回出现同时动作的话,我觉得这就有难度了,你可以扩展一个定位模块。如果不会出现同时动作的话,你可以在用一个输出点去控制外部的一个三极管或光耦将脉冲信号道路到相应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不过这种情况回受扫描周期和输出点动作延迟的影响,所以在脉冲启动前要确保外围电路已经就绪。否则会定位不准!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给我发邮件

网友C:
to 光光和micke 你好!谢谢你的指点,我想问一下,我那三个轴是做点位运动的,可以不同时动作,像你说的"用一个输出点去控制外部的一个三极管或光耦将脉冲信号道路到相应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这种方式你试过的吗?效果怎么样呢?起码还有两个轴一起运动.

网友B:
我试过,效果还不错,就是一定要做好延时。否则如果三极管或光耦还没有接通就发送脉冲的话回造成定位不准。还有方向信号也要做好延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