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使用数据采集卡输出信号探讨

楼主(2004-03-04):
使用研华PCI-1710HG输出信号,在VC环境下开发,我采用使用其自带函数DRV_AOVoltageOut(),采用Windows的定时器,OnTimer(),可最快也只能达到1ms输出一个点,太慢了!!高手请指教该怎么办?使用板卡上的82C54好象能解决,可不知该如何做,望赐教!!

楼主:
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应该是需要写 kernel mode driver 的 ISR(), 这有一定的难度存在. 找厂家问问, 看他们的软件是否有相关的支持.

网友B:
假如是PCI的那么应该存在这样的函数,可以设置采集频率,8254也不复杂,你可以看看那方面的书。

网友C:
可以用定时计数器卡实现精确的定时,可以精确到us,具体可以参看各厂家用计数器实现定时的例程,驱动中应该有相关的函数可以直接调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使用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QueryPerformanceCounter()这两个函数实现,据说定时精度可达到1us,不知各位有没有使用过这两个函数的,可我用时感觉好象定时精度没有那么高,请问这两个函数是不是和多媒体定时器一样是通过设置8253的T/C0来实现的。

网友A:
这个函数的精确度是依 CPU 之不同而不同的. 若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 传回 50,000 (counts/second), 则其精确度为 1/50,000 = 20 us 您可依 QueryPerformanceCounter() 来取得 counter 的计数差值, 并依 frequency 计算出更为精准的时间. 以此例而言, 每一个 count 的时间差为 20us (精确度), 但不表示您可以每 20us 就取得一次执行权. 跟 Timer 的观念不太一样的.

楼主:
谢谢GaryLin!!你说精度和CPU有关,具体有什么关系,我使用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 传回频率值是1193180,那精度就可以差不多1us?那这是不是就是使用的是8253来实现的。望指教!

网友A:
不清楚, MS 的文件只说跟 CPU 有关.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default.asp?url=/library/en-us/sysinfo/base/high_resolution_timer.asp

楼主:
哦,我去看下!再次感谢Gary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