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
显示控制仪表

楼主(2004-03-04):
我用的一个电流传感器(CSM050B),正负15伏电压加上后,中间电线中在未通电的情况下,输出端居然有电流输出,当然我想肯定是坏了,但不知为何?什么原因?请教各位!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常见,你看一下是不是电位器被动过了,或者工作电源接触不良也有可能,还有输出电流有多大?如果你方便可以致电025-86424684找叶先生,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