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如何进行密码保护?

楼主(2004-03-04):
我厂自动化系统用的是西门子S7-400系统,监控介面为WINCC,因退出WINCC用的是Alt+F4,很多操作员也知道如何退出WINCC,对系统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请教工控高手如何利用密码来退出WINCC,同时把其它热键屏蔽掉(包括强行对系统进行重新启动)。谢谢。 youboliang@163.com

网友A(2004-05-28):
做一个退出按钮,进行密码授权

网友B:
进入组态画面,到计算机设置里,更改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C:
计算机的属性设置中,在启动选项中禁止键盘快捷键,然后设置退出授权密码就可以,需要编写相应退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