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硬盘怎么老出问题

楼主(2004-03-04):
请教大家: 我用研华的6181v主板,40G金砖的硬盘,用于工控;工作目录在D盘,工作环境为DOS。 我已连续出现几次出现,在使用过程中忽然找不到C盘,进不了系统。重新低格后,硬盘又是可以用的,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帮我找找原因,谢谢。fxh1@tom.com

网友A:
会不会与振动、连接不良或环境潮湿有什么联系?我不理解的是,如对可靠性要求不高,你的系统干嘛不用通用机实现?如果要求高,那为什么不用电子盘而用一般硬盘?

网友B:
PC机的硬盘是不能在有振动的环境下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