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基于GSM\SMS的远程测控还有什么好做的?

楼主(2004-03-04):
请问:我想做基于GSM\SMS的远程测控系统,这个在实际做的过程中会有什么问题? 这个系统很成熟了吗?还有什么可做的?有做的必要吗?谢谢,麻烦懂行人士的指点!

网友:
GSM计数没有无线电台成熟。但它的成本造价很低, 可以用于很多对数据实时性、流量要求不高的场合。 如果你要从头开发的话,首先要对AT指令熟悉,一般 工业应用还要对串口通讯熟悉。如果用现成的RTU 考虑更多的应该是线场布线,信号选取,通信速率, 排错等放方面面。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就简单了,呵呵

网友A:
使用GPRS,实时性高无距离限制 QQ:237469774

楼主:
我就是在实验室做,那么重点是不是就是用单片机实现对系统的控制就行了?实验室里要作成什么样?我应该用单片机完成哪些内容? 选用的通信模块能为我们节省做哪些事情? 为什么我看用GPRS的都讲到要内嵌TCP/IP,而GSM/SMS的就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