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产后,连续烧掉三台变频器,何解?

楼主(2004-03-04):
各位: 本公司近日连续出现几台三菱FR-A044-2。2KW变频器烧掉电源板,请问有没有保护的方法。长期使用2。2KW变频器带1。5KW电机,问题应该不大吧。是否此型号太旧,性能较差呢,FR-E540-2。2KW又如何

网友A:
停产很长时间的话重新开机最好把负载脱开,让变频器通电老化一段时间;和型号旧没有关系,建议不要使用E540,简易机故障后不容易修复

楼主:
谢谢!还请教长期使用2.2KW变频器带1.5KW电机有问题吗?请问维修一台费用如何呢?FR-A044-2.2KW或者1.5KW。

网友B:
可能是电源板尘多潮湿,长时间停电后,在开机前最好用电吹风吹一下!

网友B:
长期使用2.2KW变频器带1.5KW电机没问题,设好参数9(电机电流)就可以!

网友A:
小功率的维修价格不高,有EMAIL的话我把我们的维修报价发给你

网友C:
长时间停电后,在开机前,应检查电解电容的容量,并开盖清扫灰尘,再空载试车,确认无异常后再带载运行。

网友D:
当长时间储存后,上电应用须先在他的输入侧串一电阻,因为长时间的储存造成电容电荷的沉淀。这时用一小的电流激活电荷

楼主:
EMAIL:YOKY-QY@21CN.COM 多谢了!请问有没有免费咨询电话!(有关维修方面)

网友B:
020-88281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