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伺服零点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4-03-04):
论坛的各位大哥,我想问一个问题。用接近开关伺服做回零位置开关合适吗?我的意思是接近开关的感应范围会受温度和电源波动的影响。这会影响到运动回零的准确度吗?有没有具体的数据?

网友A:
接近开关的重复定位精度应该是挺高的,如果需要非常精确的零位位置,象我们公司的伺服控制器就提供了另外一种回零方式,即在检测到接近开关后伺服电机再转到编码器的零位并作为系统零位,这样就非常精确了。

楼主:
非常感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是利用编码器的Z相脉冲。

网友B:
请问能详细的解释一下:怎么利用编码器的z相脉冲,我们经常用接近开关做零点

网友C:
Z相脉冲是编码器的零点脉冲,一圈只有一个。当电机零点归位时遇到接近开关时,电机先减速,接收到Z相脉冲时才停下来,这样就可以保证归位停在相同的位置。

网友D:
是什么型号伺服模块啊?如松下或三菱小惯量怎么做,它们I/O口好象没说明啊?

网友E:
yes you can change the paralist of( 611u):offset to reach your supply

网友F:
谁能告诉我,哪里有日本富士伺服买?我的新机器上要选用。

网友G:
本人正在做的机器上也遇到了同样类似的问题。不同的是,我用的是三菱伺服(50w),是速度控制,不是位置控制,所以归零位只能考虑用光电开关,利用不上z脉冲。这样的方案不知和不合理,想请各位评判一下

楼主:
不需要另外增加编码器,用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

网友G:
本人正在做的机器上也遇到了同样类似的问题。不同的是,我用的是三菱伺服(50w),是速度控制,不是位置控制,所以归零位只能考虑用光电开关,利用不上z脉冲。这样的方案不知和不合理,想请各位评判一下. 热盼指教!

网友H:
速度控制也可以利用反馈Z相脉冲回零点

网友I:
本公司为美国品牌变频器的华东代理,位于上海市,诚聘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常识,有敬业精神。 简历请寄:ndm1@163.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J:
请问数控系统FANUC与SIEMENS 。MITSUBISHIU的性能比。价格比??

网友K:
那如果我在感应到接近开关后,需要感应到几个Z相脉冲才停机(旋编转好几圈),这怎么做呢?(老外的设备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L:
象这样的零位找寻动作是标准的伺服动作(不管转几圈,因为各种场合都有不同的要求),应该都可以做到的。只是针对不同品牌的伺服器控制方式,有不同的参数应用方式,你应该请教你的供应商提供足够的资讯给你,若题不出来,就表示技术支持作的不到位,另外求助别的供应商吧!毕竟服务是这市场最重要的一环。

网友M(2004-04-07):
我公司主要代理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安川交流伺服电机,以及精密行星减速机,和一到八轴的控制板卡.精密平台.转台。如果您需要我们的产品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给您供货!期待与您的合作!    北京阿沃德公司 高慧 010 - 65546705 65546706 65546720

网友N:
“Z相脉冲是编码器的零点脉冲,一圈只有一个。当电机零点归位时遇到接近开关时,电机先减速,接收到Z相脉冲时才停下来,这样就可以保证归位停在相同的位置” 但我碰到过当电机零点归位时遇到接近开关时,电机不减速反而加速的情况,请高手们这是为什么啊?(可能是什么出了故障)

网友O:
请问各路大虾,谁能给我提供关于德国AMK的同步交流伺服系统的资料,不胜感激!fchb2008@sina.com

网友P:
请问大虾,如果我挺的位置正好停在零点接近开关位置,为什么就不能定位?该怎么解决这问题

网友C:
我公司主要代理日本IAI伺服定位装置。如果您需要我们的产品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给您供货!期待与您的合作!

网友Q(2004-05-08):
近接光电做原点只是伺服的机械原点,光电检测到后伺服还要移动一个距离才算原点的。这个移动的距离要在定位模组中编写的。

网友R:
"Z相脉冲是编码器的零点脉冲,一圈只有一个。当电机零点归位时遇到接近开关时,电机先减速,接收到Z相脉冲时才停下来,这样就可以保证归位停在相同的位置。" %%%%%%%%%%%%%%%%%%%%%%%%%%%% 这里好像有问题。接近开关是我设的零点开关,那么本意就是电机到了这里就应该马上停止,因为已经到了机械零点了。如果这时电机还要转动(Z相脉冲没到位的缘故),电机的停止位置岂不偏离了机械开关?如果反复回零的话,谁又能知道电机的准确位置?可能是我理解偏颇,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Q:
机械零点好比一个人的家,它只是在伺服错乱用来服归的。到了这个点还要往前或往后移动一个距离才停,这个位置是它的工作原点。不管如何服归永远都停在这个工作原点,这个移动的方向和距离在程式中有写。看看程式中K76/77(轴1),K226/227(轴2),K376/377(轴3).

网友S:
当他达到零点开关时,会有一个向前的过冲!然后在寻找最近的z相脉冲!这样就回原点了!通常零点开关装在原点前面

网友T:
"Z相脉冲是编码器的零点脉冲,一圈只有一个。当电机零点归位时遇到接近开关时,电机先减速,接收到Z相脉冲时才停下来,这样就可以保证归位停在相同的位置。" 我见过的回零动作是要经过反复几次,从高速到低速感应,可以定位相当精确。 但用Z相零点怎么做?当高速回零时如果每次的感应有误差,怎么用Z相来定位,感觉会增大误差!? 我们用40/1减速箱,高速接近感应开关时的速度接近3000转/分。 请高手指教。

网友U(2004-06-11):
学到不少东西,精华的论坛

网友V:
各位大虾: 在下有礼了! 不知那位大虾对日本IAI公司的控制器DS-S-C1比较熟悉,最好有相关的中文或英文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W:
有对日本RELIANCE系统熟悉的朋友嘛?

网友X(2004-07-21):
我有日本IAI公司的控制器DS-S-C1的资料,怎么给你?

网友Y(2004-10-02):
Reliance公司主要是作过程传动控制,DCS/VZ3000等产品的,我几年前搞过他们的系统,有什么问题可以切搓一下. Email: ppe@cn.sumida.com

网友Z:
楼上各位对回零的解释都不完全或不正确。 其实找零的方法有很多种,可根据所要求的精度及实际要求来选择。可以伺服电机自身完成(有些品牌伺服电机有完整的回原功能),也可通过上位机配合伺服完成,但回原点的原理基本上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一:伺服电机寻找原点时,当碰到原点开关时,马上减速停止,以此点为原点。这种回原点方法无论你是选择机械式的接近开关,还是光感应开关,回原的精度都不高,就像楼上有人所说,受温度和电源波动等等的影响,信号的反应时间会每次有差别,再加上从回原点的高速突然减速停止过程,我可以百分百地说,就算排除机械原因,你每次回的原点差别在丝级以上。 二:回原点时直接寻找编码器的Z相信号,当有Z相信号时,马上减速停止。这种回原方法一般只应用在旋转轴,且回原速度不高,精度也不高。 三:此种回原方法是最精准的,主要应用在数控机床上 电机先以第一段高速去找原点开关,有原点开关信号时,电机马上以第二段速寻找电机的Z相信号,第一个Z相信号一定是在原点档块上(所以你可以注意得到其实高档的数控机床及中心机的原点档块都是机械式而不会是感应式的,且其长度一定大于电机一圈转换为直线距离的长度)。找到第一个Z相信号后,此时有两种方试,一种是档块前回原点,一种是档块后回原点(档块前回原点较安全,欧系多用,档块后回原点工作行程会较长,日系多用)。以档块后回原为例,找到档块上第一个Z相信号后,电机会继续往同一方向转动寻找脱离档块后的第一个Z相信号。一般这就算真正原点,但因为有时会出现此点正好在原点档块动作的中间状态,易发生误动作,且再加上其它工艺需求,可再设定一偏移量,此时,这点才是真正的机械原点。此种回原方法是最精准的,且重复回原精度高。 至于工件原点和机械原点完全是两码事,知道的人一大把,在此就不多说了。

网友AA:
使用原点开关要实现比较可靠的回零,建议如下动作 以高速向原点开关方向运动,发现原点开关信号改变时(上升沿)减速停止,低速反向运动,以原点开关信号改变(下降沿)的位置为零点。 由于系统的任何部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延迟和滞后,所以高速回零很难保证重现性。而回零动作开始时,不可能知道零点有多远,直接低速找零太缺乏效率。 如果要靠编码器的Z脉冲找零,按照上面的方式就好,另外,就是要小心Z脉冲与挡块边沿接近的情况,我看到过很精确的回零误差,整整一个丝杠螺距

网友Z:
to 刘岩利: 我看到过很精确的回零误差,整整一个丝杠螺距 上面的话是否笔误呀!很精确的回零误差有一个丝杆螺距呀,那还得了,这床子不能用了。 高档中心机回原误差在2UM内不是问题的。

网友AA:
不是笔误,而是一个真实的安装调试情况。 回零的动作就是找原点开关信号后面的第一个Z脉冲。由于安装比较精确,一个Z脉冲的位置与原点开关的位置重合的比较好,以致于回零的时候有时找到前一个Z脉冲,有时找到后一个Z脉冲。这种好运气不是谁都能赶上的。 最终是把连轴结重装了一次,问题解决。

网友Z:
兄弟,误差在一个丝杆的螺距,一般机床的螺距都是几个毫米以上,这么大的误差,你还说很精确。 还有!这种问题把连轴结重装一次是种冶标不治本的处理办法,让原点档块的长度大于一个丝杆螺距才是最根本解决办法。你可以去看看回原精度要求高的数控机床,原点档块一定是大于一个丝杆螺距的。 你对回原有观察,不过还要再观察细点,找Z的话,一定是找脱离原点档块后的第一个Z,注意是脱离原点档块后,可以是档块前脱离,也可是档块后脱离,就像我前面说的,档块前回原安全性高,档块后回原有较行程长,前种欧系床多用,后者日系床多用。 你所看到的只是档块前回而已。至于有时运气好时,脱离档块后的第一个Z相信号正好在脱离时的中间状态,有句行话叫(扎各量),这时你初次调试时设个原点偏移量此问题就解决了。所有稍好点的数控系统都有此值可设定。 欢迎再讨论。建议可祥细看看我前封贴子里讲到的祥细回原过程,

网友AA:
1、挡块长度的大小基本是一个无关因素(当然不能太小),真正起作用的只是边沿。 2、关于设置偏移量,那是您对现场人员要求太高了。数控软件是他们自己写的,根本没有留这个参数。和改软件相比,现场拆丝杠要简单快速得多。

网友Z:
1.你所谓的边沿其实就是档块信号的上升沿,这当然是非常重要了。至于档块长度在精确回原时重不重要,不讲了,您下回有机会去实际观察一下中心机等高档床子的原点档块再来讨论。 2.设一个参数比拆装丝杆都麻烦??拆丝杆对现场人员才是难点呀!兄弟,丝杆可不是说拆就拆的,重装一次也不是拆上就可以了的呀!装上后丝杆需预拉,需重新较水平,补反向间隙,高档床子还需测雷射,循圆!而且下回要是你的原点档块位置要变化一下时,恐怕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又会要再拆一次丝杆了。 光靠想当然可不行呀!您理论知识我很佩服,不过有些东西如果没有真正仔细观察理论联系实际话,您是永远想不出其中道理原因所在的。就好像为何要求精确回零的床子原点档块都用机械式,为何会有碰到档块后往前走,有些床子又往回走的情况,为何原点档块都有一定长度为何不做短点,都是有其道理所在的。 说多了!

网友AA:
是我没说清楚吗? 不是设一个参数,而是为系统增加一个参数,这个,很容易?。 不是把丝杠拆下来,只是把连轴结松开,转一下,再装好,这个,很难吗? 至于所谓回零的机械挡块,我也曾经手过这样的台子,原点是光电开关,信号的有效长度只有几毫米,一般在高速回零时都会冲过。只用这个开关做原点,回零的重现性据说只有几个微米(用户自己用干涉仪测的) 我在这里说的,基本都是实际。作为物理系激光光电子专业,在这个论坛上我可不敢说什么理论。接触运动控制器才三年,所有的理论几乎都是从产品说明书上来的。

网友AB:
楼上“玩的多”老兄讲的是对的,只有先找机械开关,在找编码器Z相信号,这样可以始终找到唯一原点,而且从电机角度讲是没有误差的,如果有误差,那是系统误差,与原点没有关系,如果还感觉不能满足要求,那就只能使用光栅尺做大闭环拉,由光栅尺原点来定,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绝对值编码器,不过也是只到电机段,系统误差只能由机械精度保证,只有全闭换能反应真正的原点。

网友AC:
同意"玩的多"的说法,我们公司也是有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很高

网友AD(2005-11-10):
见识大长啊。我以前公司的abkim公司的自动点胶机,日系,高速寻机械原点,低速挡块后回原点。

哭!

网友:
版主说的一个螺距的问题,前几天刚好碰到,其实就是z相零点和开关的触发正好重合或者说接近,那么找的零点就会有误差,就是一个螺距,其实开关少许移动一点就解决了,回零的原点是不变的,我的是FANUC系统

网友AE:
各位前辈
  伺服电机用正余弦旋转变压器的初始相位如何调定?

网友AF:
各位老师,我首先用光电开关检测来减速,接着用伺服马达的Z相信号来找定原点,不过这样做后有时还会出现原点不准的现象.Z相信号脉宽在1ms左右,说明书上介绍的,没有实际检测过.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G:
Z相信号脉宽在1ms?什么伺服?

网友AH:
各位老兄:
  我现在遇到一种情况是原点挡块长度小于电机一转转化成直线的长度,并且归零精度要求0.02毫米以下,怎么办?还请再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I:
数控机床中采用减速开关+Z脉冲回零出现非常精确一个螺距的误差,这是调试中常遇到的事情。
主要的原因的确是减速信号触发的同时,刚好也是一转信号发出的时候。解决的最简单方法是稍微移动一点档块的位置,或者在数控系统的参数中设置一个偏移量来避开。

对于档块的长度,不是重要的因素,他的作用就是触发减速信号,使系统减速以搜寻Z信号。

网友AJ:
第一个Z相信号一定是在原点档块上(所以你可以注意得到其实高档的数控机床及中心机的原点档块都是机械式而不会是感应式的,且其长度一定大于电机一圈转换为直线距离的长度)。找到第一个Z相信号后,此时有两种方试,一种是档块前回原点,一种是档块后回原点
请教大虾:第一个Z相信号一定是在原点档块上,那么在档块前如何做到回零位?请指教。

网友AA:
没看明白问题。回原点的依据是档块的边沿,与档块长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AK:
数控机床回机械原点的档板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它必须大于从回零高速到回零低速所需的距离.

网友AF:
OMRON伺服电机Z相信号脉宽是多少ms?我用的三菱FX2NPLC就是因为Z相信号太窄直接用IO点检测不到,只能用中断方法,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法?

网友AA:
伺服电机Z相信号脉宽是多少取决于速度,但可以肯定不会太宽,一般和A/B相的脉冲宽度是一致的。

网友AL:
档块不能短是要让机器知道零点在哪个方向,要不会撞墙 用机械开关是因为找不到好开关(床子上金属屑太多)

网友AM:
和档块长度有关系,一定要检测到Z相脉冲

网友AN(2006-01-12):
各位老师,我对伺服不是很了解。请教一下,绝对值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的原点回归采取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AO:
刘工,我想他们所说的挡块需要一定长度是因为为了实现系统在挡块的范围内反复寻找Z相信号,以实现高精度定位,但事实上也不能太长,不然就会出现在挡块范围内有两个Z相信号,这个在松下A系列的附19页有说,同时也提到检测到挡块上升沿后的第一个Z相脉冲作为原点,这时挡块就无所谓宽度大小了.另外我想请教一下Z相脉冲真的是在绝对的机械原点吗,如果驱动器只是电机转一圈发一个Z相脉冲,这样的话跟本不能作为原点,因为这样的话只是将上电时电机轴的机械位置作为原点,然后电机转一圈发一个Z相脉冲.

网友AO:
不对啊,挡块的长度应该是让电机有足够行程减速用的,从捡测到上升沿开始减速,电机速度降到足够低时继续往前走,捡测到下降沿时继续往前或往后走,当捡测到第一个Z相脉冲时停止。
如果是捡测到上升沿减速后返回(已经越过挡块)捡测到上升沿后继续走捡测到第一个Z相脉冲时停止,这时挡块就只要很小才对。

网友AP:
建议使用绝对编码器,方便实惠

网友AP:
LDW:减速挡块宽度(mm或inch)
LDW>[VR(TR/2+30+TS)+4VL*TS]/(1000*60)
VR: 快速进给速度(mm/min 或inch/min)
TR: 快速进给时间常数(ms)
TS: 伺服时间常数(ms)
VL: 返回参考点FL 速度(mm/min 或inch/min)

网友AO:
只有公式啊,有没有原理说明啊.

网友AA:
温元凯:
用绝对式编码器还回原点干什么?

网友AP:
绝对编码器也得回参考点啊,只不过不用经常用

网友AO:
刘工,我上面问的问题能不能回一下

网友AA:
抱歉,什么问题?没看到问号啊?胡答好了:
挡块的长度,只要能产生够长的电信号,不至于因为产生信号脉冲太窄导致控制器收不到,就够用了。至于控制器能收多窄的脉冲,看具体控制器资料了。
电机转一圈,编码器会有一个Z信号,比较准确的说法,是电机转到特定位置,编码器输出Z信号。
电机的减速距离与挡块长度没有必然关系,如国你用的控制器有这样的问题,是控制器的设计不够好。

网友AO:
电机转一圈,编码器会有一个Z信号,比较准确的说法,是电机转到特定位置,编码器输出Z信号。

我以前的同事给我说上电时电机轴的机械位置作为原点,然后电机转一圈发一个Z相脉冲,害我都用接近开关来作原点检测,我说的是电机只转一圈的那种设备,我想我原来的同事没有用脉冲捕捉,所以检测不到Z相脉冲,就乱说。

网友AA:
如果电机只能转一圈,就有必要在安装前先确认一下Z脉冲对应的角度。我有个客户,电机的行程不到一圈,装上去以后,全行程内没有Z脉冲。另外,用Z脉冲的做原点的话,电磁屏蔽做好一点,否则,干扰带来的尖锋可能会被当作Z脉冲接收

网友AQ:
回零,实际上就是消除丝杠齿隙后,提供机器的一个原点,所以反向运行遇到原点开关后,减速正向运行,再次遇到原点开关,寻找z向脉冲停机,要保证停机处距原点开关至少大于一个丝杠螺距,以保证彻底消除了丝杠正向运行间隙。

网友AR:
为啥不用微动开关呢?:)

网友AS:
同意刘工说法,如果发现Z相正好与档块边缘接近的情况,最好是稍向前或后挪动档块解决问题,如是接近开关就动接近开关。位移要小于一个丝杠的螺距。
刘工描述的相差正负一个螺距的情况,我原来经常碰到。惠州天马机电的普通调试工都明白这个道理。
天马的机床,限位和回零都用接近开关。不过不是你想像的圆柱体。是长方块形的。有PNP和NPN两种。倭寇生产的东东。

网友AT:
编码器的Z相是参考点不是零点!

第一。编码器安装时,要让Z脉冲正好在零点是很吃力的事。

第二。旋转编码器每圈有个Z相,N圈就有N个Z,难道就有N个0?高精度角度编码器更是每隔10度就会出Z,光栅尺每个段距离就会出Z,这个0怎么算啊?

机械原点只有一个,才是真正的0。

机械0点找起始位,Z相(参考修正点)找精度。

上海精浦机电是专业做编码器、编码器电缆数显仪表等附件的,有编码器的问题可以来讨论gemple@online.sh.cn

网友AU:
如果要彻底避免接近开关和编码器造成的误差,有一种非常实用的方法。。。。。。在零位安装固定强制限位装置,当机器寻找零位时,让机器缓慢接近限位装置,通过控制器内部程序检测接触到位的电流,以此作为零位。如果机构允许的话这种方法简单实用。我曾经这样用过。

网友AV(2006-02-20):
本人初入此行,也来说两句。我同意刘老师所说如果真的是Z脉冲刚好与光电开关上升沿重合的话,我觉得还是移一下光电开光的位置最简单。我公司有大量些类CNC设备。每台都有X,Y,Z三个径向轴和一个S旋转轴。光电开关用的是U形的,用大于一个丝杆长度的挡片就行了。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好像忘了说,当机器加电时机械位置已经在原点时,如何回原点?是前进还是后退呢?本人认为加电后机器应该不管有没有感应到原点开关,先高速后退一个挡处片长度左右的距离,以便避开原点,再高速前进到找到光电开关时进入低速前进,直到找到光电开关上升沿后的第一个Z脉冲为原点。多说了点,不足之处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

网友AA:
“当机器加电时机械位置已经在原点时,如何回原点?是前进还是后退呢?”
如果机械设计没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原点开关的状态来确定前进或后退。

网友AW:
学习学习,有不用Z脉冲定位的吗?

网友AX:
 刘岩利:
“当机器加电时机械位置已经在原点时,如何回原点?是前进还是后退呢?”
如果机械设计没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原点开关的状态来确定前进或后退。

我这里用的一个组合机械手是三轴伺服控制的,假如机器通电的时候机械手的三个轴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伺服处于原点位置,则都需要操作员手动运动一段以使三轴偏离原点一段距离再回原点才有效。请问PLC程序上如何处理这类问题?

网友AA:
如果不是有特殊情况,原点开关通常在整个运动行程上靠近一侧端点的部分,那么通过适当的机械设计,可以实现在大部分行程范围和端点附近一小段行程范围内原点开关的状态不同,如果回零前通过原点开关的状态判断已经在原点的内侧,可以自动反方向系统,脱离这个范围后再开始回零的动作。

网友AX:
to 刘岩利:

对于定位控制而言,可不可以把原点开关位置的机械坐标原点定为相对工作原点的负位置,例如-100mm?在实际运动控制坐标系中将偏离伺服原点开关正向100mm定义为工作零点,以后在该工作坐标系中机械运动的方向都为正,那么对于这种方式的原点开关有没有问题,使用绝对位置编码器回零操作只进行一次操作就可以了吗?在触摸屏或工控机上发出的回零命令实际是回工作原点(相对原点开关建立的绝对坐标系100mm),这种控制方式有没有安全隐患?实际运用中这种方式用得多不多?

网友AA:
随便你怎么定义工件坐标的原点都没有关系。

而回原点,如果你不是为了确认原点位置,只是要回到工件原点,自然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AY(2006-04-14):
    楼上各位师傅!看到的都帮忙一下,我的机器精度要求是0.001mm。现在用的是步进马达驱动的,因为工作特性不能用饲服,开环设计!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原点精度问题,我用一个光电开关,先高速寻找,到位后再后退,然后再慢速前进找寻原点。
    这方法有个问题,光电开关受温度影响,现在想请教一下如何消除温漂的问题?谢谢!
    (我现在用的方法是需要检测的时候才打开光电开关,原始方法,但效果不好,都有+ -0.001的误差)

网友AV:
0.001mm的机器精度要求,用步进。好像有点困难,原点确实难做,小弟初入,不知道其它高手有何高招?

网友AY:
已经做到10次定位有8次准了,但就是因为温漂问题不能百分百,头疼!

网友AV:
用在什么地方啊,不能用伺服?还开环设计。 0.001mm的机器精度要求,你就不怕长时间工作会丢步?

网友AY:
因为每做完一次动作就回原点重来了,所以要求回原点非常准确!也不容易出错!

网友AA:
光电开关只差+/-1u已经很不错了。要减小它的影响,如果是丝杠传动我曾经有过想法,但是没有实际做过,所以不太有把握一定行得通。在丝杠的一端装一个叶片,随丝杠一起转动,光电开关用来检测叶片的位置,也就是丝杠的角度。叶片越长,角度的重现性就越高。

网友AY:
谢谢!我已经做过!我接在马达轴上!效果跟直接测量是一样的,除非做到马达走一步叶片末端能位移2MM(一圈200步)完全遮挡光电开关,否则是不行的,但要做到位移2MM,叶片长度会达到64MM,位置不太方便,真的不行只能用绝对编码器,但又太贵!一台机器要八个!天啊!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A:
"除非做到马达走一步叶片末端能位移2MM完全遮挡光电开关"
这点没有理解。
在直线运动中,一个脉冲对应的长度是多少?

网友AY:
在直线运动中,一个脉冲对应的长度是多少?
就是0.001mm啊

网友AY:
我用1:25齿轮变速,原来丝杠螺距是5mm,步进马达1.8步距角

网友AY:
"除非做到马达走一步叶片末端能位移2MM完全遮挡光电开关"

叶片装在马达轴上!马达一步1.8度,叶片半径长度64mm,马达走一步叶片尾移动2mm,因为光电开关中间透光窗口是1MM,所以马达一步就要走到完全用叶片遮住窗口,那才准确!但就是占位置,还可能被别的东西碰上,我的机器很紧凑,所以没办法装!

网友AY:
机械开关精度能达到多少?用什么样的开关?

网友AA:
"马达一步1.8度,叶片半径长度64mm,马达走一步叶片尾移动2mm"
那我真的很有兴趣,你的传动机构有多大的减速比?电机不细分可以实现微米一级的运动。

"所以马达一步就要走到完全用叶片遮住窗口,那才准确"
你要是这么用光电开关的话,还有必要考虑几个微米的温度影响吗?

网友AY:
    这个方法是可以用啊!就是设计来解决温度影响,但问题就是叶片太长,影响其他运动机构!我要这样用的话,我机器改动太大!
   我用1:25齿轮变速,原来丝杠螺距是5mm,步进马达1.8步距角
电机细分是不准的!

再问?机械开关精度能达到多少?用什么样的开关?

网友AA:
“这个方法是可以用啊!就是设计来解决温度影响,但问题就是叶片太长,影响其他运动机构!

你把叶片装在哪里?个人建议是装在丝杠的一端,而不是电机轴上。丝杠一圈是直线移动5mm,如果光电开关装在叶片转动周长50mm的地方,2um的误差只相当于0.2um的直线偏差,此时,叶片的长度还不到10mm,很长吗?

机械开关,我见过的都是以丝为单位标重复精度的。

网友AY:
你的方法没用,我已经试过了,因为光电开关有个温漂问题,温漂就是说等于那个开关后移了几个微米,误差还存在,你的方法放大了位移,但开关移位了,再放大也没用。我的方法可以消除误差,但就位置不够!看来这方面我比你还清楚!

网友AA:
"开关移位了,再放大也没用"
你需要绝对不移位的东西?这种东西不存在。个人认为,只要移动的比需要小,就够用了。另外,你无论用什么方式回原点,从控制角度而言,总会差一个脉冲的。我刚算了一下,如果不细分,你一个脉冲就是1微米,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一微米的重复精度,即使有足够的空间,用你的方案,对于机械装备的要求也算比较高了,必须电器接好,电机能转了以后才知道接近开关要固定的具体位置。
电机细分不准,理论上没有错,但是,你要准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说,即使不是很高档的驱动器,四细分、八细分也足够准了。
顺便问一下,你的减速机精度多少?丝杠长度和精度等级是多少?和步进电机的细分相比,他们是不是真的更可靠?

网友AY:
我要求的是回原点的重复定位精度,因为机器特殊性,要求也不一样,用减速机比用步进电机细分来说,肯定是用减速机更好,其实我开始也迷信用细分,但最后发现细分是不平均的!无论再好的细分都比不上用齿轮标准!

网友AA:
"无论再好的细分都比不上用齿轮标准!"

这个,个人认为与您用的驱动器和齿轮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我见过直线的步进电机,用太平洋的驱动器,250细分以后,分辨率为1微米,当然,精度确实没有一个微米,是几微米的数据记不清了,但是肯定不到1丝(和光栅尺对比)。我也见过背隙很大的减速机,输出端不动,输入端的转动直接看得见,几度是有的。

网友AY:
    减速机的虚位可以用双齿轮解决,你也说了分辨率位1微米,但精度达不到,每走一步不是标准的话,它的精度就没用了!所以我细分的功能只用来做消震!但齿轮的缺点是体积大!
    请教一下光电式绝对编码器有没有误差的,比如说温漂引起的?因为没用过所以不知道,还有它的寿命大概有多长时间?

网友AA:
"你也说了分辨率位1微米,但精度达不到"
但是,那是在250细分的情况下诶。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你的丝杠行程多少?一般的钢材,每一百毫米,一度的温度变化,长度就会差1微米左右。

网友AY:
行程就是100mm,

网友AA:
对于旋转式的绝对编码器,我没有看到过温度飘移的数据,从结构上看,它不会对温度变化敏感,应该能符合需要了。不过,从你的工作方式上看,还是很难避免由于装配的原因而差一个分辨率的情况。至于寿命,建议咨询买编码器的供应商,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AZ:
激光做发光器的光电开关……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AY:
以前用过,也许当时不会用,激光管寿命很短,很快就烧了

网友AZ:
按你和刘版主有前面的讨论,是不是想在原点位置做个小的闭环?
如果是这样,那不一定要在轴上加个什么圆盘吧?

网友AY:
想在原点位置做个小的闭环.在轴上加个什么圆盘?
原点本来就是闭环控制啊!你的提议不错,但加工起来有点麻烦,激光光束很细,但也很难控制,

网友BA:
刘先生与玩得多先生都没错,只是各人和论点不同

网友AY:
这两天去赛格找到了一个叫光纤传感器的,有谁用过?介绍一下性能!谢谢!

网友AY:
试用了,不行!

网友AZ:
光纤传感器的温漂更大。

网友BB:
光纤传感器只是检测部分和放大处理器之间用光纤传输,使安装起来方便些,性能应该和一般的那种光电开关没多大区别。这种的不是激光类的传感器,就是普通光源类的传感器,通常有什么对射类,漫反射类等等。。。
  以前接触过有种叫镭射传感器的应该是类似激光的。。。
  关于激光传感器的产品网址:
  http://www.chinasensor.cn/Product/Product.asp?indexid=Product25488
  http://www.chinasensor.cn/Product/Product.asp?indexid=Product12714

网友AY:
谢谢两位解答,我也已经知道答案,郁闷,花了我两百多块钱,居然没用!

网友AA:
美女判官:
你要实现什么呢?绝对可靠的零点?
装光栅尺,零点的重复性可以做的0.1微米,如果热膨胀可以忽略的话。

网友AY:
刘工:我考虑过光栅尺,只不过一个价格,还有体积问题,所以放弃使用光栅尺,正在试用旋转编码器!

网友:
会原点 也可以用手动的方式,就是用点动达到你认为的原点,确定就行了,当然误差大,只是在自动找不到时,设备精度要求不高时用到。

网友BC:
看了上面的讨论很受启发~另外我也遇到一个问题~希望大家可以讨论下~~
 求教各位:
公司的切割机总是出现报警现象(PLC报警)
居观察~报警主要发生在X轴原点进刀处和Y轴原点进刀处,极少数在Y轴行进途中报警!
而且~根据记录~故障一旦发生就连续(中间一般只间隔2,3次,而平时是20来次才出现一次)发生。
我们用的是三菱的伺服电机MR-J2-60A,使用A系列PLC进行控制,位置控制模块是AD75P2的~控制2轴。
本以为它是每次进刀时需要自检原点~可是在程序上又找不到相关语句!
让人很困惑~~如果不是原点自检~那为什么多是在原点处出现PLC报警呢?
或者是由于电机在原点处启动运行电流最大~让接头接触不良??
求教各位~希望能多给点意见~开拓下思路~
万分感激!!!

网友BD(2006-05-19):
用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

网友BE(2006-06-18):
这个问题以前早就讨论过了。搂主自己在论坛收索 一下。

网友BF(2006-07-25):
为什么用Z相脉冲,A,B相不行吗?
谢谢!

网友AA:
因为相邻的Z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而A、B太密集了。

网友BG:
好长啊,终于看完了。

1、如果机械尺寸方面碰到麻烦,只要用接近开关就好。
2、正常情况下,建议用机械开关初定位,再找电机Z相索引。电机安装后,其对应的机械位置也固定了。
3、用索引信号,用上升沿或下降沿都可以,Z向脉宽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BH(2007-10-22):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想请教大家一些问题好吗?看了大家的讨论是我收益非浅啊!

网友BH: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看了大家的论坛我受益非浅啊!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好吗?

网友BH:
刘工:
    您好!想请教您个问题?我手里有个SANYO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一开始检测是没有Z项了,后来我自己拆下来将另一个电机上的编码器换了上去,Z项型号是有了,但电机装到机器上用时,一启动就会转动一下,后机器上就报告错误了,好的电机刚启动时是不动的,给了第二个启动信号才工作,问了朋友,朋友说是没有归零,我刚刚看了楼上全部的经典论坛,我明白了可能是没有归零的原因,但我不知道怎么归零的初始步骤?请您教我一下好吗?
我的邮箱:shanxuefei@jxfydz.com

网友AA:
这个,抱歉,您还是问SANYO的吧。

网友BH:
还有哪位老师傅玩过这个伺服电机的,请指教一下好吗

网友BI:
带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的电角度初始相位是和编码器的安装有关的,你换了别的电机的编码器,非但不能解决这台电机的问题,还直接破坏了别的电机的初始角度。日系的这种伺服,如果原厂不指导你怎么对相位,就只有返回原厂了。

网友BJ(2009-03-22):
学习了,受益匪浅啊!

网友BK:
你都用伺服了,就做个绝对系统吧,也不差那点钱了,这样就不用再考虑0点问题

网友BL(2010-10-29):
引用 网友AA:
使用原点开关要实现比较可靠的回零,建议如下动作 以高速向原点开关方向运动,发现原点开关信号改变时(上升沿)减速停止,低速反向运动,以原点开关信号改变(下降沿)的位置为零点。 由于系统的任何部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延迟和滞后,所以高速回零很难保证重现性。而回零动作开始时,不可能知道零点有多远,直接低速找零太缺乏效率。 如果要靠编码器的Z脉冲找零,按照上面的方式就好,另外,就是要小心Z脉冲与挡块边沿接近的情况,我看到过很精确的回零误差,整整一个丝杠螺距

这个方法适合我用,谢谢

网友BL: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谁能帮我啊

网友BM(2011-03-30):
很好,很精彩!!!!!!学习了

网友BN(2011-06-13):
请教在发那科系统如0IMC的系统,设定那几个参数能使挡块后回原点方式变成挡块前回原点方式,谢谢

网友(2016-04-08):
引用 网友AA:
伺服电机Z相信号脉宽是多少取决于速度,但可以肯定不会太...

网友BO(2019-05-07):
各位大神! 我遇到的问题和这个类似,但我的驱动器只能发模拟量信号,这种限位开关询零时,我们使用的是磁感应开关,感应到开关信号后,我的电动缸(相当于丝杠),做了个后移的动作,移动了1mm,虽然这个动作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但这个1mm勉强满足要求,但另一个设备,触碰到开关询零后移动了4mm,这个4mm就不能用了,这种现象,是我的开关有问题吗?不专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