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opc通讯

楼主(2004-03-04):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我采用opc通信方式,假如我是客户端同时也作为上一级服务器,而下一级的数据是通过什么方式传送到上一级服务器的还是服务器自己向下级召唤数据呢!如果中间出现中断数据有缓冲么还是就丢失掉中断这段时间的数据,采用什么样的通讯方式呢?

楼主: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我采用opc通信方式,假如我是客户端同时也作为上一级服务器,而下一级的数据是通过什么方式传送到上一级服务器的还是服务器自己向下级召唤数据呢!如果中间出现中断数据有缓冲么还是就丢失掉中断这段时间的数据,服务器之间的数据传输采用什么样的通讯方式呢?

网友A:
opc da 是实时数据采集 hda 是历史采集。 opc 服务器和服务器之间可用 opc client <->opc client 来连接.

网友B:
是用OPC DA Client访问OPC DA Server,OPC HDA Server访问OPC Client,OPC HDA Client 访问OPC HDA Server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您这里的OPC Client是同时具有HDA,DA接口的同一个client吗

网友A:
可以这样写。

楼主:
谢谢楼下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