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人机界面GT01与FX-1s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4-03-04):
请问如何实现松下的人机界面GT01与三菱的FX-1S的穿越功能?我曾用编程线SC-09与松下的人机界面GT01通讯,但不成功。请问怎样解决?另外FX-1S的RS422通讯口各脚的定义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我用富士的也是,关注

网友B(2008-05-28):
松下的人机界面GT01与三菱的FX-1S的不能实现穿越功能

网友C:
GT01连接松下的PLC是可以使用穿越功能的;

GT01有RS232及RS422两种型号的;

与FX1S通讯的话要定购RS422型的;

如果用RS232型,FX1S上需加一个FX1N-232BD通讯板;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传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