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变频器

楼主(2004-03-04):
东元变频器输出相与相之间无电压,相与地之间有电压且很大,操作面板上一切正常。请教各位师傅:这是何种故障?如何处理?

网友A:
请问你是哪里的,你可以找他(小廖)试试!13799242446

楼主:
李春发师傅你认为呢?

网友B:
是输出严重不对称,估计是驱动故障

网友C:
7200Ma/220/0.75kw变频器说明和面板有否

网友C:
joho:想自己用,能否给我一份,价格几何 syydz@163.com

网友D:
这种故障百分九十以上是主板坏

楼主:
主板上哪些地方有问题会造成这种故障?

网友E:
没见过这样!快熔断了吗?参数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楼主:
TO:李春发。 快熔没断

网友D:
TO: 奇月 如果不知道可以顺着驱动电路查上去啊 能导致这种故障的无非也就那几个电路 觉得麻烦也可以把主板寄过来我帮你修,200元搞定 资询电话:13905058567

网友E:
相与地之间不可能有电压!拿一个灯泡试一下。

楼主:
相与地之间电压有520伏,且三相都是这样。具体故障是这样的:除了无输出,其余的一切正常,外部电位器调节,操作面板上频率信号也跟着变化。启动、停止全正常。

网友F:
?东元这东东还有人用于重负载呢。

网友G:
你的变频器是驱动部分有问题了。重点检查驱动部分。。。

网友H:
我也想应该是驱动问题,而且驱动的相序有问题

网友I(2005-12-25):
请问高手,东元变频器7300UV的数据设定器显示模糊,出现零星的显示是什么问题?换一台好的数据设定器也一样

网友J(2009-03-09):
引用 网友F:
关于?东元这东东还有人用于重负载呢。

本来东元的产品就有针对重载型机械而开发的型号呀7300GS就是重载型号,还有为注塑机专门设计的呢GS510系列产品0,哦!!!1

网友K:
相与地之间有电压且很大?应该不会有电压的,要是有电压的话应该是你的模块漏电了。

网友L:
你可以看看你的模块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