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速度","转矩"

楼主(2004-03-04):
请教: 松下MINAS A控制方式中"位置","速度","转矩"有什么分别,在什么时候可用"位置"或"转矩"控方式."转矩"方式用什么控制.

网友A:
位置控制就是控制转角位置的控制,其控制函数输出就是转角;速度控制就是控制速度阿,顾名思义阿!要说运用场合,就我个人的经验,就是你最终要控制哪个参数而言,如果你的执行机构对速度有要求,就用速度控制,以此推得其他两种控制形式.----菜鸟见解:)

网友B:
简单点讲,伺服电机可用作“位置”控制,以指定的速度运行到指定的位置。“速度”控制,马达的运行速度跟随给定值变化而变化。以及“转矩”控制,马达将运行直到轴上的转矩为设定值,此方式对输出给马达的电流进行控制。

网友C:
"位置"、"速度"、"转矩"是伺服系统由外到内的三个闭环控制方式。 位置控制方式有伺服完成所有的三个闭环的控制,计算机只需要发送脉冲串给伺服单元即可,计算机一侧不需要完成PID控制算法; 使用速度控制方式时,伺服完成速度和扭矩(电流)两个闭环的控制,计算机需要发送模拟量给伺服单元,计算机一侧需要完成PID位置控制算法,然后通过D/A输出; 一般来讲,我们的需要位置控制的系统,既可以使用伺服的位置控制方式,也可以使用速度控制方式,只是上位机的处理不同。另外,有人认为位置控制方式容易受到干扰。 扭矩控制方式是伺服系统只进行扭矩的闭环控制,即电流控制,上位机的算法也简单,只需要发送给伺服单元一个目标扭矩值,是一个模拟量。多用在单一的扭矩控制场合,比如在印刷机系统中,一个电机用速度或位置控制方式,用来确定印刷位置,另一个电机用作扭矩控制方式,用来形成恒定的张力。 欢迎大家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网友D:
是否可以根据以上三个变量确定一个空间三维坐标,分别设为X、Y、Z轴,作为一种空间几何求解? 位置、速度可由旋转编码器通过算法取得,扭矩可由电流传感器取得?

网友E:
那上位机该如何控制转速、位置?用何种软件编写呢?速度是否可由电动机控制得到?

网友F:
位置控制较之速度控制时,所能达到的位置精度更高,但其响应速度较慢,因为位置控制模式,是靠脉冲串输入故时间滞后性较大。

网友G:
请问各位高手,现在有没有可以让异步电动机实现位置控制的控制器???????

网友H:
求助:位置变送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C:
"jiaowf"说的“是否可以根据以上三个变量确定一个空间三维坐标,分别设为X、Y、Z轴,作为一种空间几何求解?”不知如何建立,对于一个坐标轴,就包括了这三个指标,怎么能够把它当作空间几何坐标系求解?这样一有什么意义呢? “无痕4449”说得对。 答“知知为知知”:用什么语言都可以编写速度和位置控制算法。以上位机实现的位置控制算法为例: 位置插补生成的指令位置和编码器的反馈位置相减,即构成跟随误差e,基于e进行PID算法,得到的数字量送D/A转换电路,驱动伺服电机。

网友C:
请问相位控制和位置控制有什么区别?是否为两个不同的概念?英语为PHASE CONTRAL 和POSITION CONTRAL

网友I:
其实,三个环路存在包含关系。位置环运行时必有速度环和电流环运行。速度环运行必有电流环运行。

网友J:
回zcc:相位控制主要是对应与电流的控制,位置控制对应的是转子转角的控制

网友K(2004-04-08):
请教:请问什么是插补运动?

网友L:
大家好!    我们公司主要代理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安川交流伺服电机,以及精密行星减速机,和一到八轴的控制板卡.精密平台.转台。如果您需要我们的产品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给您供货!期待与您的合作!        北京阿沃德公司 高工 010 - 65546705 65546706 65546720       我们可以免费为您提供技术支持!欢迎您致电我们!!!1

网友M:
请斑竹多发表这样的技术性文章

网友N:
日本伺服原装减速机-SHIMPO减速机,实现静音-超小型-高精度-高效率,把伺服电机的高性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咨询电话:0755-2641 0506 谭生

网友C:
to retoman: 时光科技依托自主研发的“全数字化交流伺服控制技术”,采用32位微处理器为基础的系统级芯片和智能化功率器件,成功实现了对三相交流异步电机(鼠笼式电动机)的高精度伺服控制。公司基于此项技术研制生产的IMS系列伺服控制器可通过编程方式,灵活、准确地对电机的位置、转速、加速度和输出转矩实现高精度控制。 咨询电话:010-82382553 褚先生

网友C:
所谓的插补(Interpolate),是指在轨迹起点和终点之间的数据密化。因为用多个坐标轴来形成任何轨迹时,在微观上(插补周期)看,都是用很小的直线段去逼近曲线,那么如何生成这些直线段才能够保证最接近目标曲线并且算法简单呢?这就是所说的插补方法。 对于步进电机电机系统,或者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方式,使用的插补方法称为脉冲增量插补,这种方法每走一步的步长(脉冲当量)是确定的,靠调节脉冲的频率来控制速度,利用脉冲的个数来确定位置,典型的有逐点比较法和DDA方法;对于伺服电机的闭环或半闭环系统,多采用数据采样插补,或称为时间分割插补,每走一步的时间是固定的,就是说每个采样周期(中断周期)插补一步,但是步长可以变化,步长大,当然速度快。 先写到这里吧。

楼主:
在位置控制方式时,可计算脉冲量来进行定位,如电机需5000个脉冲转一圈,每转一圈工作台移动10mm,那就可计算出每移动1mm需多少个脉冲,每个脉冲精确到多少mm,然把这量通过PLC指令发送到伺服器就可定位了. 那么请问在速度控制方式时,怎样计算一个量来定位,请问PID算法是怎样算的,就如上面的内容,Pr50参数为500,如6V时3000转/分,那怎样算个量来定位? SPR(14脚)接收的是模拟电压吗?请指教. (使用环境是:三菱A系列PLC(A1SD70,A1SD75P2-S3模块)和松下MINAS A 系列伺服电机)

网友O:
To:褚卫中 请教一下鼠笼电机的伺服控制时,它的定位是如何实现的?它的保持力矩是多大?

网友P:
to 我思故我在: 在位置控制方式时,是通过计算脉冲量来进行定位控制的。如楼上的ywq所说。至于你所说的保持力矩,主要是跟实际负载有关。通过设定相应的转矩限幅值,可以保持一定的转矩。

网友Q:
To lbxx: 力矩和电流成正比,与电压无关。

网友O:
to 褚先生: 我所指的保持力矩是电机转轴静止的情况下,不知鼠笼电机是如何实现的,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Q(2004-05-08):
普通电机加编码器可以实现位置,速度和力矩控制,但不是高精度控制。

网友R:
请问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是否无法实现电机的实时调速?只有在速度模式下,通过模拟量输入来实现实时调速?

网友S:
位置模式下应该是为了电机的位置而调节电机的速度,速度还是实时调节的吧

网友P:
to 我思故我在: 以下观点基于时光科技有限公司的伺服控制器:电机转轴静止的情况下(前提是功率模块上电),这样由于控制器具有零伺服的特点,因此在设定为矢量控制方式运行中,控制器可以根据负载的变动,在0~转矩限幅设定值之间的最佳输出转矩来控制电机。

网友T:
我见过MINAS的驱动器,并阅读了它的技术资料,它的三种工作方式实际上由三个控制回路来实现的。 位置控制方式由位置环实现,即将输出位置与指令位置比较生成控制量,使输出位置与输入位置保持一致。 速度方式时,由速度环实现,速度回路则将输出速度与指令速度比较,生成控制量,位置环断开。使输出速度与输入速度信号保持一致。 转矩方式时,由电流环实现,速度环与位置环均断开,它的用途是使输出的电流与输入的电流保持一致。 电流环为最内环,速度环为次外环,位置环为外环。

网友U(2004-07-18):
请问楼上的朋友,我也读了它的说明书,但是参数十分复杂,我想这些闭环的参数是自整定的吧,你有没有看到哪儿有对驱动器参数更详细说明的?三菱的也可以。他的定位模块说明很详细,对初学者也很容易理解。但我却找不到他的驱动器方面的培训资料。 十分感谢

网友T:
参数不是自整定的,不过MINAS驱动器有专门的编程软件,通过串口对其编程。

网友V(2004-09-02):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像请教大家,我不明白在数控冲床中有直线插补、圆弧插补是什么意思?请赐教!十分感谢!

网友V:
工控机、商用微机、家用微机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吗?

网友V:
在控制系统中(数控冲床)怎样判断给冲头的信号是脉冲信号还是数字信号?请回复 谢谢!

网友W:
请问哪位有《数控冲床工艺守则》。我急用。我的依妹儿是。WWW.no1kings@126.com.我的手机是13940192017。我是来自东北沈阳的。谢谢大家。

网友C:
各位好,我是代理伺服电机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同我联系,很高兴能共同讨论,前提希望您是一个用户而不是一个好奇者,谢谢

网友X:
to sysongs 请教:我现在使用的是日本三菱的hc-sfs伺服电机,带绝对编码器,驱动器为j2s700a,如果定位模块使用的是增量驱动法,那我在任何位置如何通过plc读到位置数值?编码器的输出是不是一直为与位置对应的数字输出?还有请问有没有合适的可以代替这种电机和驱动器的国产电机和驱动器?

网友Y:
请教各位高手我有一台松下伺服驱动器故障显示没有 是在电源部分 故障 但不知在何处谢谢

网友Z:
大家好, 我发现大家用了很多伺服系统,而且问题也很多,我给大家推荐一件大方案,就是IR公司的cs2011系统,请中速度环和电流环已集成在里边,我们只需添加我们要求的位置环即可完成已完整的伺服驱动器,设计简单,操作方便(修改其主芯片寄存器),缩短研发周期。 请直接联系北京贝能科技 01082665580

网友AA:
大家好,那位有三菱MR-J2S系列伺服的应用软件啊?有的话给我一分吧,目前在试,我们定为部分想用软件来模拟。在此多谢了。 0769-2419975-231

网友AB(2004-11-21):
到三菱工控网去找,那里有

网友AC:
哪位做过张力控制,直接张力控制方式与间接张力控制时需要哪些控制环组成QQ 178700649 EMAIL:LIUTAOMAIL2002·YAHOO。COM。CN,转矩环外是有电流环的,

网友AD:
"位置","速度","转矩"有什么分别,在什么时候可用"位置"或"转矩"控方式."转矩"方式用什么控制." 对于这类入门问题,如果找这方面的书看,应该是哪类的,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AE:
请教,普通异步电动机加编码器做伺服位置控制的精度能达到什么级别的精度, 另我听说过丹佛斯变频器有款专用的同步及定位控制卡,可用于位置控制,不知道那位仁兄用过或见识过?

网友AE:
大家好,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网友AF(2006-10-09):
我用的松下伺服电机和PMAC运动控制卡,想实现力矩控制,还得保证位置精度,请问可以实现吗?

网友AG:
松下伺服电机和PMAC运动控制卡,想实现力矩控制,还得保证位置精度,请问可以实现吗?

--当然可以, 只是花些时间调PMAC上的参数来保证位置精度.

网友AF:
请问James wang,能不能具体指点一下?我是不是给电机直接发送力矩信号就可以阿,调节哪类参数保证位置阿?

网友AH:
精彩的讨论,收益菲浅

网友AH:
精彩的讨论,收益

网友C(2007-01-05):
请教大虾们: 伺服电机的转矩与转速有什么关系吗?

  加我QQ457233048,tdh778899@126.com

网友AI:
伺服转矩=转子角速度*转子转动惯量+负载转矩

也就是最经典的牛顿定律了

看来前面的论述你没有仔细看

网友AJ:
请问各位大哥能不能讲点实际应用方面的案例?

网友AK:
我的天啊!"转矩方式时,由电流环实现,速度环与位置环均断开"
没有速度环,伺服还会转吗?
在转矩控制方式下,位置环是不起作用的,但速度环是有的,速度限制指令可通过参数设定,或者是通过外部模拟量输入来实现.

网友AL:
没有速度环,伺服还会转吗?
在转矩控制方式下,位置环是不起作用的,但速度环是有的,速度限制指令可通过参数设定,或者是通过外部模拟量输入来实现.

没有速度环,电机当然也会转。很多电机在转矩方式下提供了速度限制功能,但这不是必须的。

网友AK:
速度限制是必须的,在转矩控制方式下,伺服在0速与限速之间运转

网友AM:
用伺服实现转矩输出,但是位置还要跟随另外一个位置系统,就是转矩和位置都得控制,请问各位具体怎么来实现呢?

网友AL:
用转矩实现位置控制也就是了。

网友AM:
to 刘岩利:
我是个新手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怎么控制呢?谢谢

网友AM:
to 刘岩利
“用转矩实现位置控制也就是了。”怎么能使力矩和位置都满足要求呢?

网友AL:
"怎么能使力矩和位置都满足要求呢?"
看你是什么要求了,就一般情况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AN:
转矩方式一般只能设定最高速度,输出转矩与负载转矩平衡后的速度是不能控制的。

仅仅一个最高速度谈不上速度环

网友AO(2007-03-26):
超精密定位的系统(非线性)设计中,采用Parker DM1045B直接驱动的交流伺服和固高的GT400 sv运动控制卡(集成DSP和FPGA)和光栅尺,在电机位置控制模式下,可能会出现哪些误差,能不能使用PID控制策略消除误差,如果不使用PID,可有其它可行软控制方法呢?另外光栅尺再安装的时候应注意些什么,还有光栅的信号如何反馈到上位机和系统真正的闭环起来!真诚的期待各位高手们给出个谋划个策!

网友AL:
在电机位置控制模式下,可能会出现哪些误差
光栅尺本身的制造误差,光栅尺安装不良造成的额外误差,机构形变的误差,温度造成的误差。这是控制所无法知道的误差,也是不太可能用PID消除的

网友AI:
经典的位置控制模式就是采用P控制,属有差调节,要消除静差,可适当加入前馈控制,当然还有很多现代控制方法,一下子也没法说清,建议查书查资料了解。

关于“光栅尺再安装”应注意保证光栅尺的动持要求的各种形位误差,些什么

既然上位机使用了运控卡,就应该有编码器反馈接口,把你的“光栅的信号”按要求接入就可以完成反馈的连接,要让系统真正的闭环起来还需要对运控卡编程,完成反馈读数,位置闭环,指令给定等功能。

建议首先弄懂运控卡的资源和使用编程方法,然后你自然而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AO:
感谢二位的回答,在请问动态跟踪精度是一个什么指标,定义,如何去在机构上测试呢!就是我上面提到的机构!

网友AL:
动态跟踪精度,应该是指运动过程中的随动性能。对于比较低级的点位控制,只要求最终电机停下来后的定位精度。在高级一点的应用中,比如插补的应用,就会要求运动过程中的精度。

网友AI:
其实闭环轴的位置随动误差就可以反映出系统的“动态跟踪精度”,如果位置闭环是由你亲自完成的话,那么取得“位置随动误差”就是很容易的事情。

网友AO:
我想请问各位知道什么是轴向力,周向力和径向力,他们之间有关系吗,还有轴向载荷,谢谢了

网友AI:
拿电机轴看:
轴向力平行于电机轴,亦称轴向载荷;
径向力沿半径方向,穿越轴心,垂直于电机轴;
周向力当指垂直于半径方向的,沿切线方向的力,轴向力同时产生径向力和转矩。

网友AO:
我想请问高手们:传动轴的轴向支撑的端跳是在传动方向,端跳以1:1的比例的比例传递到工作台的位移上,这里的端跳指的是端跳指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I:
端跳是一个机械概念,是指旋转部件沿旋转轴线方向在一圈之内的最大偏差,比如一个围绕自身中心线旋转的理想轴的端面,本应没有端跳的,不过实际轴,由于轴自身的形位偏差,以及安装孔和轴承的误差等因素,都会导致端跳的出现。

网友AO:
我想问下电器传动部分的速度反馈和位置反馈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谢谢了

网友AI:
如果采用同一个传感器,那么彼此间就是微分(差分)和积分(累加和)的关系。

网友AP:
转矩控制没有用过
我想问下 如果我想让伺服来控制转矩的输出 比如拧螺钉
它的转矩是从小到大的  但是要求输出几N.m的时候就要停下来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这个需要停下的扭矩
怎么来做?

网友AL:
很多伺服有扭矩限制与扭矩输出信号,检测这个信号就是了。

网友AO:
感谢波恩和刘岩利的回答!请问谁使用过IK121计数卡吗,怎么装啊?isa接口的,计算机里不知道如何设置!真是头疼啊!

网友AQ(2007-04-25):
我做松下伺服的,有要调试软件的跟我联系。zoufq@comtech.com.cn

网友AI:
"IK121计数卡"是海德汉的吗?用得高级的!知道以前有人在Matlab的RT kernel下用过,据说不难用,关键是要知道有关接口地址和配置,数据信息。
如果是在win下面用,一定要明确是否有相关的驱动,先问问海德汉北京的技术支持好了。

网友AO:
ik121是海德汉的,我也是按照上面的说明一步步地装下来的,可是就是在winxp中找不到硬件,提示的那个端口地址也一直是未被占用,可我设置了,连跳线也按照说明书上的步骤,还是现实为占用,是不是要接到光栅尺信号才有反应呢,因为我还没结光栅尺!对了波恩老师,我还想问下你熟不熟悉丝杠的〈(s/2派i)*K*转角〉i是传动比,这里如果将丝杠换成纽轮磨擦传动,公式中的i口否去掉,或者其它的参数会变化嘛?还有一个关于电气部分建模的问题,最常见的交流电机建模最先要做的哪一步呢?请指导下!

网友AI:
xp,光跳板子是没用的,你有驱动程序吗?

关于滚珠丝杠的传动比,建议参考数控或运控方面的书籍。

至于交流电机的电气部分建模,则建议你检索科技期刊,论坛恐怕不是解答此类学术问题的好去处。

网友AO:
我想请问下静压径向与推力轴承   预载荷的概念是什么啊!

网友AI:
To "tayles": 这样的问题,建议去“机械传动论坛”等版块提问,本论坛应该有人可以回答,但是这样的问题并不适于在此讨论。望配合版务。

网友AR(2009-05-20):
引用 网友AG:
松下伺服电机和PMAC运动控制卡,想实现力矩控制,还得保证位置精度,请问可以实现吗?

--当然可以, 只是花些时间调PMAC上的参数来保证位置精度.

不过胜在驱动器参数不用调了,一套PID参数三个环都搞掂也很省事。

网友AI:
没那么省事! 多数伺服系统的电流环不对用户开放,因为可能涉及安全问题。

速度环参数必须整定,位置环也需要整定,除非让伺服直接工作在电流模式下,由上位直接闭位置环。

网友AL:
"除非让伺服直接工作在电流模式下,由上位直接闭位置环。"

西洋鬼子的运动控制卡,手册上通常是推荐这么工作.

网友AR:
我现在用的力矩方式,光栅尺反馈回来闭位置环,编码器反馈回来闭速度环,驱动器就只要改一个参数:最大转速限制。速度环和位置环共用一套PID参数,效果很好啊~

网友AI:
这么说来还是要分别闭速度环和位置环,只不过用了同一套参数而已。

个人理解“西洋鬼子的运动控制卡手册上通常是推荐”的工作方式可能是某种省略了速度环,直接由位置环输出作为电流模式运行的伺服驱动器的给定。

这2种方式还是存在很大的区别。

网友AL:
"个人理解“西洋鬼子的运动控制卡手册上通常是推荐”的工作方式可能是某种省略了速度环,直接由位置环输出作为电流模式运行的伺服驱动器的给定。 "

我是GALIL的技术支持,GALIL的手册就是这么写的。了解过PMAC,也是这样的。

网友AI:
刘版主能不能介绍介绍西洋鬼子的这种位置环算法的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R:
位置环和速度环都是在上位板卡里闭得,将板卡的伺服周期也尽可能地调快,一套PID参数也都是在上位板卡起作用的,感觉好整定许多,速度前馈就直接等于微分就好了,摩擦前馈也可以加上了,可以将将跟随误差拉平抑制到尽可能小。

网友AL:
"刘版主能不能介绍介绍西洋鬼子的这种位置环算法的是如何实现的?"

基本工作就是把(位置环的PID输出+速度前馈+加速度前馈输出)直接用做放大器的电流环输入,根本不需要存在速度环。

网友AI:
谢谢刘版主!

“位置环的PID输出”+“加速度前馈输出”很好理解。

“+速度前馈”不太好理解。

网友AS:
1、位置环的PID输出是根据位置检测数据与给定位置比较输出的,控制司服电机的运动速度、加速度(以及转矩),最终到达给定位置;

2、所以位置环的PID输入,不仅是位置的检测,而且有速度的检测;

网友AL:
“位置环的PID输出”+“加速度前馈输出”很好理解。

“+速度前馈”不太好理解。
这三项理论上都存在。实际使用中,如果真的是一个电流放大器,速度前馈的系数大致是要设置为0的;如果控制的是一个速度环的伺服,加速度前馈的系数也通商要设置为零,即使特殊情况,也会是一个很小的数值。

网友AI:
明白了,在此感谢刘版主的悉心指教。

网友AT:
扭矩---三相电流控制,伺服电机内部有两个霍尔电流传感器来检测两相电流的大小和相位,测试值送到DSP中处理。是最里面的一个闭环。

速度,位置---编码器反馈,当采用半闭环控制时位置采用的是编码器反馈,当采用全闭环时位置采用的是光删尺测量。后者更为精确

网友AI:
当采用半闭环控制时位置采用的是电机的反馈,当采用全闭环时位置采用的直连于被控对象的位置反馈。

网友AT:
引用 网友AI:
当采用半闭环控制时位置采用的是电机的反馈,当采用全闭环时位置采用的直连于被控对象的位置反馈。

恩,对的,全闭环反馈我们这是用的光删尺测量的,直接测量被控对象的位置,这样测量的结果更为精确

当采用半闭环时,测量值要经过相应的算法计算折合到实际值,测量结果存在误差

网友AI:
半闭环的误差更多的存在于中间传递环节,尤其是死区、间隙和形变等因素。

网友AU:
对:刘志斌 关于

1、位置环的PID输出是根据位置检测数据与给定位置比较输出的,控制司服电机的运动速度、加速度(以及转矩),最终到达给定位置;

2、所以位置环的PID输入,不仅是位置的检测,而且有速度的检测;

内容的回复:关于第一点:刘斑竹能否介绍下,位置环的PID输出是怎么“控制司服电机的运动速度、加速度(以及转矩),最终到达给定位置”的呢?记得以前看过的帖子上说的是位置环的PID输出是作为速度环的输入的呀,应该说直接控制的速度,间接对位置进行了控制,怎么理解控制了加速度(以及转矩)呢?

网友AI:
提醒!我们爱戴的运控版刘版主是刘岩利。

位置控制器的输出如果控的速度型伺服,则位置调节的结果是速度指令;位置控制器的输出如果控的力矩型伺服,则位置调节的结果是电流指令。

至于前馈,则类似,速度前馈输出施加给速度输入,加速度前馈输出施加给电流输入。

感觉楼上求知欲很强,但关于插补、伺服控制的一些概念不很清楚,建议系统地查阅一些书籍文献,而不是在论坛中零敲碎打地征询问题答案。

网友AU:
呵呵,上次发贴前没看清楚,以为是刘斑竹发的。在这里给刘斑竹道歉:)

网友AU:
谢谢波恩的建议。因为不是相关专业的毕业的,这些课程接触的比较少,最近也看过一些教材但是理解的不够透彻。所以在论坛上问的比较多。

网友AL:
"2、所以位置环的PID输入,不仅是位置的检测,而且有速度的检测; "

这句,我也不懂.

网友AS:
1、位置的检测结果是△X;

2、速度的检测结果是速度v;

3、位置环的PID根据输入要计算输出的是:

(1)△X / v = 时间T,从而确定司服脉冲的频率;

(2)根据位置的检测结果△X,计算确定司服输出的脉冲数;

(3)与速度环相关的是司服脉冲的频率;

(4)而加速度是司服脉冲的频率与司服输出的脉冲数的相关效应;

网友AS:
4、由于加速度是司服脉冲的频率与司服输出的脉冲数的相关效应,所以说“基本工作就是把(位置环的PID输出+速度前馈+加速度前馈输出)直接用做放大器的电流环输入,根本不需要存在速度环。”的说法有不妥之处!!!

网友AS:
5、“基本工作就是把(位置环的PID输出+速度前馈+加速度前馈输出)直接用做放大器的电流环输入,根本不需要存在速度环。”

这句,我也不懂!

网友AS:
1、 “位置”控制不同于调速控制;

2、 “ 位置”控制,必须依靠数控来实现;

3、位置控制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接近位置控制,一种是跟随位置控制;

网友AI:
“刘志斌老师”真的够热情!要是能更专业有些就更好。

网友AL:
“5、“基本工作就是把(位置环的PID输出+速度前馈+加速度前馈输出)直接用做放大器的电流环输入,根本不需要存在速度环。”

这句,我也不懂!”

控制卡输出=位置环PID运算结果+规划速度*速度前馈系数+规划加速度*加速度前馈系数+放大器零位补偿系数

如果控制卡连接的是理想的速度环伺服,加速度前馈系数为0;如果控制卡连接的是理想电流放大器,速度前馈系数为0。

速度环的存在,不是必须的。

zheyang

网友AS:
引用 网友AL:

…速度环的存在,不是必须的。…

1、位置、速度的伺服控制,都离不开速度环;

2、速度的加减,就意味着加速度,加速度为零,意味着速度恒定,所以控制加速度的方法就是控制速度的大小变化,所以没有速度环是不可理解的!?

3、当加速度大时,需要较大的力矩输出,也就是需要较大的电流输出,用速度的变化控制电流,就是用加速度控制电流,所以还是离不开速度环!?

网友AL:
"1、位置、速度的伺服控制,都离不开速度环;"

未必,速度开环控制,则不需要速度环;位置控制,速度环的存在可以简化模型,但不是必须的

"2、速度的加减,就意味着加速度,加速度为零,意味着速度恒定,所以控制加速度的方法就是控制速度的大小变化"

不是,控制加速度的本质是控制电机的电流大小,至于这个电流控制信号是否必须由"速度环"得到,则不是原则问题.

" 3、当加速度大时,需要较大的力矩输出,也就是需要较大的电流输出,用速度的变化控制电流,就是用加速度控制电流,所以还是离不开速度环!? "

参见上一行.

网友AS:
引用 网友AL:

…至于这个电流控制信号是否必须由"速度环"得到,则不是原则问题.…

1、电流控制就是伺服力矩控制;

2、当速度变化大时,即加速度大时,需要较大的伺服力矩才能驱动才不至于失步,所以电流控制用的是加速度;

3、加速度是速度的二阶导数,所以“速度环”是位置控制所必须的。

网友AS:
4、如果认为速度大小的控制,就是力矩大小的控制,或者就是电流大小的控制,本质是一样的;

5、这样可以叫速度环,也可以叫电流环;

网友AS:
6、从数控的本质看,速度控制的是伺服脉冲的频率,而力矩的控制的是脉冲的幅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放大器;

7、可以用同一个信号控制两个完全不同的放大器,这个信号可以是速度环的,也可以是电流环的;

8、这样看,“速度环”就不是必须的;

网友AI:
位置控制器未必一定需要速度环做中间环节,所以有不少位置控制器的输出会直接施加到电流环给定上。

刘版主关于:

“控制卡输出=位置环PID运算结果+规划速度*速度前馈系数+规划加速度*加速度前馈系数+放大器零位补偿系数
如果控制卡连接的是理想的速度环伺服,加速度前馈系数为0;如果控制卡连接的是理想电流放大器,速度前馈系数为0。
速度环的存在,不是必须的。”

的描述就是最好的解释!

网友AL:
“3、加速度是速度的二阶导数,所以“速度环”是位置控制所必须的。”

前半句,您真的有把握?另外,这两句之间,真的有逻辑关系? 速度作为一个概念,总是找得出来的,但是“速度环”就是另外有一件事了吧?

网友AI:
刘版主真有版主风范,有耐心,佩服!

网友AS:
举个大家熟悉的直流电机调速控制的例子:

1、由于直流电机的速度与电压成正比,所以控制电压就控制了电机速度;

2、这样在直流电机调速控制的电路中可以只用一个电压环,而没有速度环;

3、这样在直流电机调速控制的电路中采用速度环时,实际控制的还是电压;

4、所以在位置PID控制中,离不开速度环或者与速度相关变量的闭环,可以这样去理解“速度环不是必须的”。

网友AS:
引用 网友AL:

…… 速度作为一个概念,总是找得出来的,但是“速度环”就是另外有一件事了吧?

1、位置控制,离不开速度控制;

2、但是位置控制的速度控制,不一定要速度环;

网友AI:
早在20多年前,还是直流伺服几乎一统天下的时候,就已经引入了电流闭环,以实现转矩控制,解决单纯依靠电压调速无法保障外环刚度的问题,从那时起,直流伺服的速度控制就已经不再简单地依靠直流电机的电压平衡方程了。

网友AV:
此类含糊的贴不应加精吧?

网友AL:
“此类含糊的贴不应加精吧? ”

所谓论坛,就是要论的,有不同的应用环境,不同的使用经验,自然就有不同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