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G5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4-03-04):
我有几台富士G5变频器,通电正常,一启动就显示OU,通电等一段时间(几小时)后,又正常,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电阻或电容老化

网友B:
电路板是否潮湿?

网友C:
电容太老了,充电时间剧长。一定要将电容换掉,这台老爷机一定会焕发青春的。

网友D:
我碰到过几台FVR037G5S-2的,跟你的故障一样,可帮你。0512-51580318

网友E:
电阻,与电容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