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研华工控机

楼主(2004-03-04):
我用研华818HG采集数据。软件触发,以前一直没有什么问题,但最近不知为什么,采集的都在电压5V左右(采集电压上限)有时为0V左右(下限),就是采集的数据不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遇到过这种现象吗?

网友A:
可能的情形... 1. ADC 坏了. 2. 接线不良. 3. 量测范围 (Gain, Range) 设定有误. 4. 弄错 单端输入 or 差分输入. 5. I/O address 有误. ...

网友B:
1. ADC 坏了. 是不是要修理啊。如果在保修期内,需要花钱吗? 2. 接线不良. . 量测范围 (Gain, Range) 设定有误. 4. 弄错 单端输入 or 差分输入. 5. I/O address 有误. 所有的通道都是顶贴的情况,而且用一块新卡替换情况也一样,所以可能不是2-5这个原因?谢谢这位兄弟。

网友A:
若是换了一块卡, 情形还是一样的话, 那应该就不是 ADC 坏了的问题. 研华的 card, 好像需要用啥 manager 去作 address... 的设定. 我不确定, 但您不妨查查看.

网友C:
仔细看一下I/O addres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