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求助:电脑怎么接收称重传感器的模拟信号!!!

楼主(2004-03-04):
我想搞一个配料系统,用VB编的,但不知道电脑怎么接收称重传感器的模拟信号,请各位大侠具体指点一下。

网友A:
PC__COM1__7520__7016__Load Cell I-7520 : RS-232到 RS-485 转换器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I-7016 : 2通道应变仪输入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016_c.htm 工业自动化系列专业参考书籍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books/book_c.htm

网友B(2012-03-01):
在工业过程控制中,由于生产的连续运转,对设备的可靠性有着较高的要求,采用了很多冗余技术来保证测量和控制的可靠.除了DCS系统的冗余外,对现场的
传感器
也提出了冗余的要求,DCS系统希望能及时了解各个传感器工作状态,并及时发现故障。这样,传统的称重方式由于多个
模拟传感器
的信号经过
接线盒
并接后成为一路信号,每个传感器的信号就不再是可独立辨别的,
仪表
无法在线发现问题,进行故障定位,就很难满足连续生产中高可靠性的要求
杭州空调维
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