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我想让iFIX和WINDOWS一起启动,该怎么做

楼主(2004-03-04):
我想让iFIX和WINDOWS一起启动,该怎么做? 怎样设置操作密码?各用户权限怎么设置?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呵呵! 把IFIX放在启动里,问下一般懂计算机的。 在SCU里的安全里定义操作密码和用户权限,看电子书,写的很详细

网友B:
IFIX中启动首选项可以直接设定!

网友C(2004-06-18):
在ifix的scu中可以设定,scu->配置-〉本地启动对话框中的服务中有一项"系统引导是启动ifix"

网友:
在SCU里的安全里定义操作密码和用户权限,看电子书,写的很详

网友D:
象Intouch那样,直接把应用程序拷贝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开始」菜单\程序\启动”里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