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征组太系统远程通讯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4-03-04):
问题由来: 本人在一家公司的自来水公司做系统维护工作。公司使用变频器调速PLC控制组太王软件监控的一套系统。说来复杂,这种单套系统分布在两个地方,水源地有一套,自来水厂有一套。这两套系统分别单独运行但是受公司调度室“控制”,这个控制比较落后,是电话通知而已。水厂的系统用来向家属供水,其中末端有一套PLC控制器,从一台压力变送器得到末端压力值后使用Mondem发送到水厂;同样还有一个二级压力站,水厂压力不足是由此补充。二级压力站也有一套和末端同样的系统,将数据传输到水厂。这两个地方都使用拨号来传递数据,本来不能实现win98同时向两个点拨号,组太王软件厂家来人修改程序,进行组太程序拨号初始化才实现了这个功能;现在单位调度室有一台工控机也安装了组太程序,用来接收水厂和水源地的数据。这台工控机没有连接任何外部设备,起初只有两台外置Mondem用来通信和一块运行狗,但是却只能向水厂拨号来接收水厂的数据,不能同时再接收水源地的数据,因为据工程厂家讲,他们也解决不了让Win98同时向两个点拨号的功能! 问题概括:怎样解决使用组太王程序实现同时向两个点拨号? 现在调度室的电脑上水源地数据区是一片空白,不能接收数据!如果要接收的话,就要断掉调度室与水厂的数据传递,再建立另外一个连接向水源地拨号。 如果哪个个人或者厂家的技术人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和我联系:baisha178@126.com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同时拨号呢? 水压的传送几分钟间隔足够了。与谁通讯 就和谁建立连接呗。把时间差开, 轮寻拨号

楼主:
当然了,可以不同时拨号,关键是Win98默认不支持两个Modem同时向两个不同的点拨号啊~

网友B:
组态王的支持编程语言是什么? Windows编程完全可以同时支持多个Modem通讯的呀! midsky@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