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 和 隔离变压器,谁在前?

楼主(2004-03-04):
UPS是否具有隔离作用? 当UPS和隔离变压器结合使用时,那个放前级? 欢迎参加讨论。 我个人认为隔离变压器应放前级,隔离是保护的前提。 但是,应用中并不方便,因为隔离变压器通常是在控制柜内集成的,而UPS 是后面加入的,接线似乎更麻烦。

网友A:
国内的隔离变压器不是1比1的,所以建议把变压器放在前面。我是销售UPS的以前就碰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把变压器放在后面那么输出的电压就不是220V,因为变压器不是1比1的。如放在前面电压虽不220V但不影响使用,因为UPS稳压能输出220V电来。

网友B:
隔离变压器必须放在UPS前面,这样可以保护UPS。我们有这样的经验。

网友C:
隔离变压器必须放在UPS前面,这样可以保护UPS,但是用户需要的是保护自己的负载。建议前后都要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D:
一般来说UPS输入跟输出是隔离的!!!

网友E(2004-04-03):
首先明白隔离变压器是隔离的什么,它是用来隔离共摸干扰的。如果你的负载必须滤除共摸干扰就要加装隔离变压器。当然是加在UPS的输出比较合适了。但现在的UPS电源有的已经是加了隔离变压器或是安装了扼流圈,就没有必要加了。至于说是输出电压是多少那得看你的变压器是不是理想的隔离变压器了,因为有的是隔离升压的。

网友F:
这么简单的问题,当然隔离变压器在前拉。

网友F:
这么简单的问题,当然隔离变压器在前拉。不过,有了UPS还用隔离变压器吗?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意见,本人总结如下: 针对隔离变压器的功能 1)隔离 2)去共扰 隔離變壓器的原理很簡單,主要就是針對這些雜訊都是中高週波的特性而設計。因為我們知道,中高週波在我們的矽鋼片型的變壓器耗損相當大。不大會從一次線圈感應到二次線圈輸出,因此就可以達到我們要乾淨電源的目的。 開關、馬達運轉等,在電源上會以倍頻或突波的方式傳至各電源插,因此電源受到污染的情形相當嚴重. 3)变压 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就是对高压进行处理,将相对地线改变。 对于3)项功能,显然应当UPS放前端 对于1)2)放UPS前端和后端都可以,由UPS的要求来决定

楼主:
还望后来者补充意见

楼主:
隔离变压器的种类: 1)绝缘变压器 一次侧绕组与二次侧绕组之间加绝缘层,圈数比为一比一,此种变压器称为「绝缘变压器」,主要功用使一次侧与二次侧之电气完全绝缘,也使该地回路隔离,另藉著铁心的高频铁损耗大而衰减高频杂讯,但由於一次二次绕组之间有静电容量Cs存在,具有电容器耦合现象,故仍然會有高频的杂讯透过该电容器由一次侧交连至二次侧。 2)遮蔽变压器 所示一次侧绕组线圈与二次侧绕组线圈之间包裹一层铜板作为静电遮蔽(Faraday Shield),只要在该静电遮蔽板焊接一条导线接地(接大地)即可使原有Cs静电容量分割成C1与C2导向大地,如此可避免将一次侧的高频杂讯交连至二次侧,此种结构之变压器称为「遮蔽变压器」 1)2)均可称为隔离变压器

网友G:
UPS的本质功能是即时提供后备电源以确保主电源出现掉电时保持供电不中断,因此隔离并非必须。所以UPS电源一般是直接将引入的交流整成直流。但直流电源逆变一般离不开一个设计工作在中频的变压器。由于隔离变压器较比自藕变压器无需增加多少成本,却能换来结构的灵活和相对好的安全性,所以这里的变压器自然采用初次级隔离的结构。 如果特定应用中需要进行隔离,比如要带动手动机械工作,需要将电源电压降低到安全电压,那么建议设计中利用逆变环节中的中频变压器实现,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小总的体积和重量。如果加隔离的目的领有别图则另当别论。

网友H(2004-05-08):
新加坡波力电子服务社独资企业“常熟波力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生产的隔离变压器成功成为法国“索克曼-先控”大容量UPS配套隔离变压器供应商。“安全、耐用、节能、价平”是其产品的特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登陆    www.epoly.net   或直接电话联系:   0591-3181190 13799416566   常熟波力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福建办事处   陈忠紫

网友I(2004-09-03):
变压器应在前,否则ups

网友J:
一般ups在逆变工作时,会产生高频谐波,在要求高时,可前后加装 变压器。

网友K(2004-10-15):
我有过现场处理的经验,**发电厂购买了二台UPS(10KVA)当加入交直流220V输入时,直流母线对地不平衡,造成前端监控器告警。我去现场看过并检查UPS时发现前端没有将安装隔离变压器造成。 加上隔离变压器后一切正常! 具体解决方案请与我联系:0755-82901024 深圳市恒安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周生 是专业从事电力和邮电系统专用电源的研发与生产,在综合了众多逆变电源的优点的基础上,引进意大利E-POWER电源技术推出的新一代S系列、HP系列逆变电源、DC-DC变换器、电力模块、专用UPS等产品。产品具有“品质高、工艺精、智能化、价格平、服务优”等特色。产品目前已被众多邮电、电力部门重点企业选用,成为其合格供应商。如富士通集团杭州电信局、内蒙联通.上海电信、珠海金电、南京网通、吉林晖春电厂、台州电厂、青岛整流器厂等。 希望得到您的首肯并推荐, 顺 颂 商祺!

网友L(2005-03-15):
如果你是自带电池的可以不用输入隔离变,输出最好是要。

网友M(2008-10-24):
为有效地降低输出的零地电压,保证负载可以正常上电开机,通常的做法是采用加装隔离变压器的办法,来隔离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电气连接,
在变压器副边零地短接,从而达到降低零地电压的目的。对于中小功率的UPS,一般采用在其输出端加装输出隔离变压器;对于三进三出的大功率UPS,一般采用在其旁路输入加装旁路隔离变压器。
详情请参考:http://www.str-power.com/x3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