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那位大侠见过这种变频器没有?

楼主(2004-03-05):
有没有谁见过这种变频器呀?E-TRAC(AC INVERTER),好象是什么WOOD’S这个品牌,反正我以前没见过。我查了好多地方,也没有它的资料。是美国生产的 型号为WFC1000 Series-1HP,WFC2000 Series-FHP to 25HP

网友A:
0.75KW,这么小的,你可以用任何品牌代

网友B:
to kegaan: 美国生产的世駺变频器

网友B:
to 吳仙: 此变频器是WFC Series 矢量变频器,此系列是小功率的. 功能強,並非可以用任何品牌代! hsda@vip.sina.com

网友B:
E-trAC WFCHT high torque Series AC Inverter with sensorless vector power provides smooth low-end torque, quiet operation and the toughest enclosure in the industry. Ranging from ¾ to 25 HP at 230 VAC and 1 to 75 HP at 460 VAC, the WFCHT can be configured from Constant Torque to Variable Torque to Sensorless Vector modes of operation with a single parameter change. And with the simplest programming available, the WFCHT is the perfect solution to the widest variety of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Simple Operation *Rugged NEMA4 enclosure *PLC Smart *Quiet Motor Operation hsda@vip.sina.com

网友C:
INVERTER VF-8X BFV81502X 日产200V牌子是否相一同,如改接380V合算?

网友D:
深圳:075528851008 刘工 深圳力锋达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芯片级维修工种工业设备电路板控制板。WWW.SZLIFENG.COM 传真:0755-28848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