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波动造成水泵突然全部停止运行!

楼主(2004-03-05):
我想大家应该见过这种现象吧? 不知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什么电流波动?你是采用怎么控制的?

网友B(2004-06-05):
正常估计也是变频控制,在同步切换时遇到了问题,这种问题很讨厌,所以在大功率的水泵上宜再加软起动器控制,也能防止水锤,还不存在不同步问题。价格上影响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