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求助:PCL813研华的数据采集卡问题

楼主(2004-03-05):
我们用的是研华公司的PCL813(32通道)数据采集卡,但是在实际的采样过程中,没有和实际值总是有差距,而且是在不断的变化(每秒采样一次)有时与实际值相差很大??不知道为什么,还请高手帮小弟我解决,谢谢??? 我个为认为是不是有一个浮动电压或者不是有各个通道有电压相互扞挠信号存在!!!?? 没有外接任何流量器的时候,它的值都是负数,但是我用一个小电池(有万用表测出:1.2V)接上一个通道时,这个通道采样的值也是1.2,和实际值相符,但是问题出现了:其它所有的通道都有变化了,有的是1V以下,有的更少,和这个测试的通道越近的变化越大,也就是和1.2V越近,反之就是变量很小,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解决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要求采集回来的数据要和实际值相差的量不会很大,这才有实际意义吧,你们说对不,要不能就没有什么用的。 再一次的谢谢你们!!!

网友A:
将没有用到的 量测通道 接地试试. 您是用研华所提供的软件吗? 还是完全自行撰写? 自行撰写时, 得注意... 切换通道后, 需要有足够的 settling time 才能继续去采样.

网友B:
还有研华板卡 编程时 要注意 先选通道,在选增益,否则会有问题,在就是要存在一定的延时时间。

网友C:
请问怎么延时呢,用SLEEP函数可以吗?一般延时多久就可以了?

网友A:
不同的 card, 不同的 gain (range), 需要不同的 settling time. 一般是 几个 us ~ 几十个 us 就够了. 厂家所提供的 lib/dll/function 中, 应该会作适当 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