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32的趋势曲线

楼主(2004-03-05):
在RSView32中,怎样通过VBA编程实现对趋势图的控制,比如:添加显示曲线,删除显示曲线,选择显示的日期等。(类似ifix的趋势图例子那样)谢谢!

网友A(2004-06-18):
用TrendX控件

网友B(2004-08-16):
这个控怕要写一长串程序代码了,而且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就是说有些麻烦,但如果你的VB编程没问题的话也是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C:
在TrendX控件里,可以添加一个控制标签文件夹,在vba中,可以通过控制控制标签文件夹的tag来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D(2005-08-31):
我也用了Trendx控件,为什么我的历史曲线有几只笔曲线有时能看到,有时又看不到。是那里的设置问题吗?

网友E(2010-12-05):
那也就是说可以实现更改趋势图曲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