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4-03-05):
请问各位大侠绝对式编码器与增量式编码器有何不同?接线有何区别?

网友A:
随便找一本相关的书籍,就可以得到满意的答案。如果不贴几张图说不清楚,可手头上又没有合适的图。 以前回答过一个增量式(相对式)编码器的问题,有贴图,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