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周期和伺服中断等几个概念

楼主(2004-03-05):
请赐教:伺服周期的定义是什么?伺服周期含不含执行机构执行所需的时间?存不存在本伺服周期要求的动作没有执行完,下一个伺服周期已经到了的问题?伺服周期和采样周期、控制周期是不是一个概念?伺服中断指的是什么?

网友A:
你的问题太多了。先回答你两个,看是否可以抛砖引玉。 我们一般不去研究伺服单元内部的处理器的操作周期,你所说的伺服周期应该是指发送给伺服单元的信号的刷新周期。 在带有智能控制卡的系统中,整个系统的中断周期和伺服的刷新周期不同,中断周期一般为ms级,伺服的刷新周期可以设置为一个很小的值(us级),这样形成了一个“粗插补-精插补系统”。若是没有控制卡,只是用一般的接口电路,二者一般是相同的,取决于软件设置的整个系统的中断周期。 刷新周期若是设置过短、而跟随误差过大、电机的最高运行速度不高、伺服单元内部处理器的运算能力较弱时,可能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楼主:
谢谢版主!以后请多多指教! 我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以前用过的一款运动控制器提供一条指令,用于等待我所发出的脉冲走完。现在在面对一款运动控制器的DSP编程,我考虑着设置定时周期时用不用考虑电机执行所需的时间,本周期运动指令发出前用不用检查上一周期发出的运动指令是否执行完毕,或者说这个问题通过调整参数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另外还是请你介绍一下伺服中断这个概念,万分感谢!

网友B(2004-12-01):
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