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help!纸板的剪切!急

楼主(2004-03-05):
大家好,我是一名工控行业的菜鸟,有个控制上的问题想请教给位大虾帮助我解决一下, 其工艺流程是一条传送带上面两组不相关的滚轮,前面的轮子小,后面的轮子大且带有刀具,中间走纸板,刀具是固定在大轮上的,所以只能依靠调节两个轮子的速度之间的关系来完成剪切。大轮转一圈刀走到这个位置正好可以切割要求长度的纸板,(纸板长度可调),实现相关的功能,但是不知道该选用什么样的方案。希望大家给予指教。 相关难点是大轮存在转差率的问题,还有就是精度要求在千分之三,纸板的速度是5-10米/分钟,小轮是同步电机带的,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所说千分之三的精度是什么概念?另外,你所说的就是经常用到的间歇机构运动。调整好同步应该没有问题!不知正确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