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智能变送器,即可输出模拟量信号,又可以以开关量的形式输出模拟量的报警联锁设定值。

楼主(2004-03-05):
我单位有一流量联锁回路,是用气动差压变送器,加电接点压力表,输出流量联锁设定值进入FCS系统参与联锁。由于气动差压变送器性能不稳定,输出总是震荡,经常发生联锁误动作。想对原设计方案,进行改造。拟用智能变送器替代原用气动差压变送器,不知是否有能满足这样要求的智能变送器。

网友A:
其实你用差压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寒流水先生。能否推荐一种性能可靠的压差开关?

网友A:
不用客气的,像honeywell 、VEGA这些老牌子的产品都还是不错的啦!

楼主:
我公司有一种压力传感器,既可以输出4-20mA电流信号,又可以同时输出两路开关量信号,动作值可通过按键设定,同时还可设定动作方式是上升动作还是下降动作。如符合您的要求,请联系我。 电话:13691952156 Eml:ttj3@163.com

网友B:
我公司有瑞士的產品,既可以输出4-20mA电流信号,又可以同时输出两路开关量信号,圖爾克的這種產品都是在該廠做的貼牌。非常適合你用。請來電021-64793899 徐銘